这段代码什么意思

楼主(2019-04-15):
uchar *LookFor_Str(uchar *s, uchar *t)
{
uchar    *s_temp;
uchar    *m_temp;
uchar    *t_temp;
if (s == 0 || t == 0) return 0;
for (s_temp = s; *s_temp != '\0'; s_temp++)
{
  m_temp = s_temp;
  for (t_temp = t; *t_temp == *m_temp; t_temp++, m_temp++);
  if (*t_temp == '\0')
                  return s_temp;
}
return 0;
}

楼主:
这段代码是检测字符串s中是否有字符串t,但是看不懂  for (t_temp = t; *t_temp == *m_temp; t_temp++, m_temp++);这句代码是怎么个逻辑顺序,请指教下!

网友A:
看样子是想采用滑动查询的方式来进行检测!

网友B:
for (t_temp = t; *t_temp == *m_temp; t_temp++, m_temp++);
for语句圆括号中有三部分内容,用两个分号分隔,第一部分是设置for循环的初始值;第二部分是循环终止测试条件,第三部分是测试条件变更。
也即for(初始值;循环终止条件;循环条件值变更)
先赋初始值,之后测试是否满足终止条件,若满足则执行循环体语句,然后更改循环条件值,然后再测试……若不满足则退出循环
此语句:for (
t_temp = t; 初始值
*t_temp == *m_temp;测试判断,相等则执行循环语句,不相等则退出
t_temp++, m_temp++);改变字符串的指针,准备比对下一个字符

网友C:
for (t_temp = t; *t_temp == *m_temp; t_temp++, m_temp++);
这一句有些问题,for后面的圆括号后面没有分号,紧跟的一句为循环语句,若循环语句有多句可以用大括号括起来,也可以为空。

for(初始值;循环终止条件;循环条件值变更)
一条循环语句;

或者
for(初始值;循环终止条件;循环条件值变更)
{
     多条 循环语句;
}

网友D:
查询字符串。

网友E:
就是字符里面的某个字符所在位置。

网友F:
把for循环的结构理解透彻就好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