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6712怎样访问 I/O空间?

楼主(2019-04-15):
C6712怎样访问 I/O空间?

网友A:
外部存储器吗?

网友B:
Acturally, C6000 have only one memory space, include Data and Prog memory.
The I/O also be mapping to memory space, can be accessed through EDMA and
EMIF bus.

楼主:
TMS320C6712 的 32 位浮点特性与以往推出系列相比,有哪些优势,可提
供哪些性能,存在哪些不足?

网友C:
It support IEEE_SP32 and IEEE_DP32 and IEEE_DP64 float_point. Compare
with C3x, it has strong C compiler and also good development tool CCS.

网友D:
TI 能否尽可能将闪存集成在今后的 DSP产品中,以减少外设和提高线路精
度?

网友E:
TI 具备将 FLASH 集成到 DSP中的能力。

网友F:
但是不同的用途有不同的要求。所以我们针对用量较大的客户会进行集成以满足客户要求。

网友G:
看datasheet,都有说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