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用双电源和用单电源的区别

楼主(2019-04-15):
(无正文)

网友A:
其实双电源和单电源没本质区别,大家需要的是一个参照点。

网友B:
有一句名言:运放自己并不知道你用的是单电源还是双电源。
所以在运放级没有区别
但是在系统级有区别

网友C:
只要你要求的输出信号在电源电压范围内就OK,要考虑OP的输出是否达到电源电压等等。

网友D:
想输出,输入正负一般要用双电源,但不绝对

楼主:
系统级有何区别呢?

网友E:
参考点和电压轨弄清楚即可

网友F:
整流后,只有+电或-电单独供给的电源,就是单电源

网友G:
两个单电源怎么接成双电源

网友H:
运放单电源供电指运放只用一种电源供电

网友I:
主要在集成电路芯片是否必须使用双电源

网友J:
只要双电源对称性非常好的话,比功放使用单电源对喇叭冲击要小许多。

网友K:
双电源的搞干扰能力强

网友L:
双电源可有效减小输出的音频信号负半周的削波失真

网友L:
单电源运放只用正电源供电,负电源接地。

网友M:
单电源供电和双电源供电是由它的芯片结构所决定的。

网友N:
单电源供电、输入从负电源起都可以实现线性放大、电路简单

网友O:
双电源运放也可使用单电源供电模式,但要设置偏置。

网友L:
因为只有正电源供电(并不是因为它是单电源运放),使得输入、输出的动态范围被限制在正电压范围区间,不能接受负电压输入,也不能提供负的电压输出。

网友F:
如果同时用±电一齐供给的电源就是双电源。

网友K:
不用很大的滤波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G:
单电源运放和双电源运放有什么区别?

网友J:
双电源供电是正负两种电压,如电源电压是+15V和-15V

网友H:
如DC 5V,DC 12V,单电源供电,输出只有一种电压

网友I:
双电源比单电源成本高一些

网友O:
单电源运放可直接使用双电源供电

网友N:
单电源运放可以像双电源运放一样直接使用双电源供电模式。

网友M:
输入电压范围可达到低于负电源电压,输出电压范围可接近负电源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