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灯控问题

楼主(2019-04-15):
我充电的时候在两种情况下,同样的设计,一种情况单片机始终通着电运行时,不充电红灯不会亮,另一种情况单片机未通电运行时,不充电红灯反而亮,而C3052A 的CHEG管脚在不充电时处于高阻态,按道理说应该是不亮的,所以就有些迷惑了,求搭接帮着分析下的啊。。。

网友A:
应该是芯片管脚定义   你没有真正搞清楚

网友B:
你需要重新将datasheet仔细看一遍   应该能够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C:
有可能是使能管脚     你使用错了

网友D:
电阻太大了一些吧,最好换成上拉电阻

网友E:
LED_RED接到IO口上做什么用?

网友F:
可以先把接到IO口的那根线断开测试一下。。

网友G:
管脚的初始状态和灯的驱动电平确认下

网友H:
如果确定了是IO口影响的,在想办法解决。

网友I:
先判断电平 再选择点亮LED  或加个三极管

网友J:
可以将IO 口控制的那个端口采用一个开关接上电源的模拟IO口的电平的高低变化就可以测试的啦

网友K:
看看电路设计的是什么问题

网友L:
有时候引脚虚焊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M:
楼主看看充电引脚是否正常

网友N:
看下GPIO管脚是能是否正常,正常的话再检查其他的,可以用示波器看下波形。

网友O:
是不是接反了啊

网友P:
是不是有电容

网友Q:
量量电压是多少

网友R:
是不是设置哪里有问题啊

网友S:
量一下压差

网友T:
你的问题好奇怪

网友U:
我也很迷惑

网友V:
楼主确定是高阻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