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选值

楼主(2019-04-15):
用RC电路还原正弦波,频率为5KHZ,如果用RC电路还原正弦波,请问该怎么选值呢?谢谢朋友们了。

网友A:
直接实际试一下

网友B:
这个可以直接的用RC电路的设计出来的?我还是第一次听说的。。

网友B:
简单的RC效果不是很好

网友C:
楼主的意思应该是滤波吧

网友D:
你受的还原正弦波是什么意思?

网友E:
你可以说实现正弦波电路产生这个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