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SCW8916水位检测IC应用

楼主(2019-04-15):
见图,无任杯子有无水,在三极管的基级总是出现5赫兹的方波。不知我的电路错在哪里,怎样解决?

网友A:
楼主你好,5HZ方波是因为没有使用TEST引脚进行水位校准,OUT1/2/3/4会输出100ms 的方波。校准过的话就不会了

网友A:
楼主我想请你帮个忙,我想知道ch1检测口通过一条很长的线出来连接检测铜箔的话,能检测到水位吗?楼主方便的话可以试一试吗谢谢啦

knk
最好不要飞线出来,飞线线出来相当于接了一条天线去接收空气中的干扰信号。 最好是芯片的检测铜箔在同一块PCB上,且走线不且过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