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kernel加入VGA导致启动不了

楼主(2019-04-15):
目前板子4412不带VGA的kernel安卓正常启动显示,现在配置kernel支持VGA显示居然启动不了
附打印信息,哪位大神帮忙看看
U-Boot 2010.12 (Sep 28 2012 - 20:52:56) for SMDK4412

CPU: S5PC220 [Samsung SOC on SMP Platform Base on ARM CortexA9]
APLL = 1000MHz, MPLL = 800MHz
DRAM:  1023 MiB
vol_arm: FF
vol_int: FF
vol_g3d: FF
vol_mif: FF
buck1_ctrl: FF
buck2_ctrl: FF
buck3_ctrl: FF
buck4_ctrl: FF
TrustZone Enabled BSP
BL1 version: 20111128

Checking Boot Mode ... EMMC4.41
REVISION: 1.1
MMC Device 0: 7576 MB
MMC Device 1: 0 MB
MMC Device 2 not found
*** Warning - using default environment

Net:   smc911x-0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0
reading kernel..device 0 Start 1057, Count 8192
MMC read: dev # 0, block # 1057, count 8192 ... 8192 blocks read: OK
completed
reading RFS..device 0 Count 9249, Start 2048
MMC read: dev # 0, block # 9249, count 2048 ... 2048 blocks read: OK
completed
Boot with zImage
## Loading init Ramdisk from Legacy Image at 41000000 ...
   Image Name:   ramdisk
   Image Type:   ARM Linux RAMDisk Image (uncompressed)
   Data Size:    917420 Bytes = 917420    Load Address: 40800000
   Entry Point:  40800000

Starting kernel ...

Uncompressing Linux... done, booting the kernel.
[    0.000000] Initializing cgroup subsys cpu
[    0.000000] Linux version 3.0.15 (joeshu@joeshu) (gcc version 4.4.1 (Sourcery G++ Lite 2009q3-67) ) #2 SMP PREEMPT Fri Nov 9 10:06:30 CST 2012
[    0.000000] CPU: ARMv7 Processor [413fc090] revision 0 (ARMv7), cr=10c5387d
[    0.000000] CPU: VIPT nonaliasing data cache, VIPT aliasing instruction cache
[    0.000000] Machine: SMDK4X12
[    0.000000] Memory policy: ECC disabled, Data cache writealloc
[    0.000000] CPU EXYNOS4412 (id 0xe4412211)
[    0.000000] S3C24XX Clocks, Copyright 2004 Simtec Electronics
[    0.000000] s3c_register_clksrc: clock audiocdclk has no registers set
[    0.000000] audiocdclk: no parent clock specified
[    0.000000] s3c_register_clksrc: clock armclk has no registers set
[    0.000000] EXYNOS4: PLL settings, A=1000000000, M=800000000, E=96000000 V=350000000
[    0.000000] EXYNOS4: ARMCLK=1000000000, DMC=400000000, ACLK200=24000000
[    0.000000] ACLK160=160000000, ACLK133=133333333, ACLK100=100000000
[    0.000000] EXYNOS4: ACLK400=24000000 ACLK266=800000000
[    0.000000] uclk1: source is mout_mpll_user (6), rate is 100000000
[    0.000000] uclk1: source is mout_mpll_user (6), rate is 100000000
[    0.000000] uclk1: source is mout_mpll_user (6), rate is 100000000
[    0.000000] uclk1: source is mout_mpll_user (6), rate is 100000000
[    0.000000] sclk_csis: source is xusbxti (1), rate is 1500000
[    0.000000] sclk_csis: source is xusbxti (1), rate is 1500000
[    0.000000] sclk_cam0: source is xusbxti (1), rate is 1500000
[    0.000000] sclk_cam1: source is xusbxti (1), rate is 1500000
[    0.000000] sclk_fimc: source is xusbxti (1), rate is 1500000
[    0.000000] sclk_fimc: source is xusbxti (1), rate is 1500000
[    0.000000] sclk_fimc: source is xusbxti (1), rate is 1500000
[    0.000000] sclk_fimc: source is xusbxti (1), rate is 1500000
[    0.000000] sclk_fimd: source is xusbxti (1), rate is 1500000
[    0.000000] sclk_fimd: source is xusbxti (1), rate is 1500000
[    0.000000] sclk_mfc: source is mout_mfc0 (0), rate is 50000000
[    0.000000] sclk_g3d: source is mout_g3d0 (0), rate is 50000000
[    0.000000] sclk_pwi: source is xusbxti (1), rate is 1500000
[    0.000000] PERCPU: Embedded 7 pages/cpu @c0f8e000 s6752 r8192 d13728 u32768
[    0.000000] Built 1 zonelists in Zone order, mobility grouping on.  Total pages: 259842
[    0.000000] Kernel command line: console=ttySAC1,115200n8 androidboot.console=ttySAC1
[    0.000000] PID hash table entries: 4096 (order: 2, 16384 bytes)
[    0.000000] Dentry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31072 (order: 7, 524288 bytes)
[    0.000000] Inode-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65536 (order: 6, 262144 bytes)
[    0.000000] Memory: 1023MB = 1023MB total
[    0.000000] Memory: 712328k/712328k available, 335224k reserved, 293888K highmem
[    0.000000] Virtual kernel memory layout:
[    0.000000]     vector  : 0xffff0000 - 0xffff1000   (   4 kB)
[    0.000000]     fixmap  : 0xfff00000 - 0xfffe0000   ( 896 kB)
[    0.000000]     DMA     : 0xfea00000 - 0xffe00000   (  20 MB)
[    0.000000]     vmalloc : 0xee800000 - 0xf6000000   ( 120 MB)
[    0.000000]     lowmem  : 0xc0000000 - 0xee000000   ( 736 MB)
[    0.000000]     pkmap   : 0xbfe00000 - 0xc0000000   (   2 MB)
[    0.000000]     modules : 0xbf000000 - 0xbfe00000   (  14 MB)
[    0.000000]       .init : 0xc0008000 - 0xc0042000   ( 232 kB)
[    0.000000]       .text : 0xc0042000 - 0xc06c0000   (6648 kB)
[    0.000000]       .data : 0xc06c0000 - 0xc074b1c0   ( 557 kB)
[    0.000000]        .bss : 0xc074b1e4 - 0xc07840d0   ( 228 kB)
[    0.000000] SLUB: Genslabs=13, HWalign=32, Order=0-3, MinObjects=0, CPUs=4, Nodes=1
[    0.000000] Preemptible hierarchical RCU implementation.
[    0.000000] NR_IRQS:456
[    0.000000] Calibrating delay loop... 1992.29 BogoMIPS (lpj=4980736)
[    0.045000] pid_max: default: 32768 minimum: 301
[    0.045000] Mount-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512
[    0.045000] Initializing cgroup subsys debug
[    0.045000] Initializing cgroup subsys cpuacct
[    0.045000] Initializing cgroup subsys freezer
[    0.045000] CPU: Testing write buffer coherency: ok
[    0.045000] L310 cache controller enabled
[    0.045000] l2x0: 16 ways, CACHE_ID 0x4100c4c8, AUX_CTRL 0x7e470001, Cache size: 1048576 B
[    0.075000] CPU1: Booted secondary processor
[    0.095000] CPU2: Booted secondary processor
[    0.115000] CPU3: Booted secondary processor
[    0.115000] Brought up 4 CPUs
[    0.115000] SMP: Total of 4 processors activated (7969.17 BogoMIPS).
[    0.120000] print_constraints: dummy:
[    0.120000]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6
[    0.120000] SMDK MAIN Board Rev 0.1 (ADC value:447)
[    0.120000] samsung_board_rev=1   ####################
[    0.130000] exynos4_pmu_init: PMU supports 4412(96)
[    0.130000] S3C Power Management, Copyright 2004 Simtec Electronics
[    0.130000] EXYNOS4: Initializing architecture
[    0.130000] samsung-pd samsung-pd.0: power domain registered
[    0.130000] samsung-pd samsung-pd.1: power domain registered
[    0.130000] samsung-pd samsung-pd.2: power domain registered
[    0.130000] samsung-pd samsung-pd.5: power domain registered
[    0.130000] samsung-pd samsung-pd.4: power domain registered
[    0.130000] samsung-pd samsung-pd.6: power domain registered
[    0.130000] samsung-pd samsung-pd.7: power domain registered
[    0.130000] s3c24xx-pwm s3c24xx-pwm.1: tin at 100000000, tdiv at 100000000, tin=divclk, base 8
[    0.130000] UMP: UMP device driver  loaded
[    0.145000] bio: create slab <bio-0> at 0
[    0.145000] print_constraints: VDD_1.8V: 1800 mV
[    0.145000] print_constraints: DC_5V: 5000 mV
[    0.145000] print_constraints: VDD_3.3V: 3300 mV
[    0.150000] SCSI subsystem initialized
[    0.150000]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fs
[    0.150000]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hub
[    0.150000] usbcore: registered new device driver usb
[    0.155000] print_constraints: vdd_mif range: 900 <--> 1100 mV at 1000 mV
[    0.155000] print_constraints: vdd_arm range: 850 <--> 1450 mV at 1000 mV
[    0.155000] print_constraints: vdd_int range: 875 <--> 1200 mV at 1000 mV
[    0.155000] print_constraints: vdd_g3d range: 750 <--> 1500 mV at 1000 mV
[    0.155000] print_constraints: vdd_m12 range: 750 <--> 1500 mV at 1200 mV
[    0.155000] print_constraints: vdd12_5m range: 750 <--> 1500 mV at 1200 mV
[    0.160000] print_constraints: vddf28_emmc range: 750 <--> 3000 mV at 2850 mV
[    0.170000] print_constraints: VDD_ALIVE: 1100 mV
[    0.170000] print_constraints: VDDQ_M12: 1200 mV
[    0.170000] print_constraints: VDDIOAP_18: 1800 mV
[    0.170000] print_constraints: VDDQ_PRE: 1800 mV
[    0.170000] print_constraints: VDD18_2M: 1800 mV
[    0.170000] print_constraints: VDD10_MPLL: 1000 mV
[    0.175000] print_constraints: VDD10_XPLL: 1000 mV
[    0.175000] print_constraints: VDD10_MIPI: 1000 mV
[    0.185000] print_constraints: VDD33_LCD: 3300 mV
[    0.185000] print_constraints: VDD18_MIPI: 1800 mV
[    0.185000] print_constraints: VDD18_ABB1: 1800 mV
[    0.195000] print_constraints: VDD33_UOTG: 3300 mV
[    0.195000] print_constraints: VDDIOPERI_18: 1800 mV
[    0.200000] print_constraints: VDD18_ABB02: 1800 mV
[    0.200000] print_constraints: VDD10_USH: 1000 mV
[    0.200000] print_constraints: VDD18_HSIC: 1800 mV
[    0.200000] print_constraints: VDDIOAP_MMC012_28: 2800 mV
[    0.200000] print_constraints: VDDIOPERI_28: 2800 mV
[    0.210000] print_constraints: DVDD25: 2500 mV
[    0.210000] print_constraints: VDD28_CAM: 2800 mV
[    0.210000] print_constraints: VDD28_AF: 2800 mV
[    0.215000] print_constraints: VDDA28_2M: 2800 mV
[    0.215000] print_constraints: VDD28_TF: 2800 mV
[    0.215000] print_constraints: VDD33_A31: 3300 mV
[    0.235000] print_constraints: VDD18_CAM: 1800 mV
[    0.235000] print_constraints: VDD18_A31: 1800 mV
[    0.235000] print_constraints: GPS_1V8: 1800 mV
[    0.235000] print_constraints: DVDD12: 1200 mV
[    0.235000] s5m87xx 0-0066: S5M87xx MFD probe done!!!
[    0.235000] s3c-i2c s3c2440-i2c.0: i2c-0: S3C I2C adapter
[    0.240000] s3c-i2c s3c2440-i2c.1: i2c-1: S3C I2C adapter
[    0.240000] s3c-i2c s3c2440-i2c.2: i2c-2: S3C I2C adapter
[    0.240000] s3c-i2c s3c2440-i2c.3: no platform data
[    0.240000] s3c-i2c: probe of s3c2440-i2c.3 failed with error -22
[    0.240000] s3c-i2c s3c2440-i2c.4: i2c-4: S3C I2C adapter
[    0.240000] s3c-i2c s3c2440-i2c.5: no platform data
[    0.240000] s3c-i2c: probe of s3c2440-i2c.5 failed with error -22
[    0.240000] s3c-i2c s3c2440-i2c.7: i2c-7: S3C I2C adapter
[    0.240000] Advanced Linux Sound Architecture Driver Version 1.0.24.
[    0.240000] Bluetooth: Core ver 2.16
[    0.240000]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31
[    0.240000] Bluetooth: HCI device and connection manager initialized
[    0.240000] Bluetooth: HCI socket layer initialized
[    0.240000] Bluetooth: L2CAP socket layer initialized
[    0.240000] Bluetooth: SCO socket layer initialized
[    0.240000] cfg80211: Calling CRDA to update world regulatory domain
[    0.240000] Switching to clocksource mct-frc
[    0.241762]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2
[    0.241885] Switched to NOHz mode on CPU #0
[    0.241964] IP route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32768 (order: 5, 131072 bytes)
[    0.242098] Switched to NOHz mode on CPU #3
[    0.242105] Switched to NOHz mode on CPU #2
[    0.242111] Switched to NOHz mode on CPU #1
[    0.242538] TCP established hash table entries: 131072 (order: 8, 1048576 bytes)
[    0.244032] TCP bind hash table entries: 65536 (order: 7, 786432 bytes)
[    0.244876] TCP: Hash tables configured (established 131072 bind 65536)
[    0.244884] TCP reno registered
[    0.244895] UDP hash table entries: 512 (order: 2, 16384 bytes)
[    0.244924] UDP-Lite hash table entries: 512 (order: 2, 16384 bytes)
[    0.245191]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
[    0.245324] Trying to unpack rootfs image as initramfs...
[    0.299179] Freeing initrd memory: 892K
[    0.299268] PMU: registered new PMU device of type 0
[    0.299433] Exynos4 : ARM Clock down on idle mode is enabled
[    0.300591] input: wakeup_assist as /devices/platform/wakeup_assist.0/input/input0
[    0.301179] Loaded driver for PL330 DMAC-0 s3c-pl330
[    0.301189]  DBUFF-64x8bytes Num_Chans-8 Num_Peri-1 Num_Events-32
[    0.301476] Loaded driver for PL330 DMAC-1 s3c-pl330
[    0.301485]  DBUFF-32x4bytes Num_Chans-8 Num_Peri-32 Num_Events-32
[    0.301575] Loaded driver for PL330 DMAC-2 s3c-pl330
[    0.301584]  DBUFF-32x4bytes Num_Chans-8 Num_Peri-32 Num_Events-32
[    0.309575] highmem bounce pool size: 64 pages
[    0.309777] ashmem: initialized
[    0.317843] fuse init (API version 7.16)
[    0.318152] msgmni has been set to 819
[    0.318810] io scheduler noop registered
[    0.318818] io scheduler deadline registered
[    0.318867] io scheduler cfq registered (default)
[    0.319918] s3cfb s3cfb.0: [fb2] dma: 0x686f4000, cpu: 0xee849000, size: 0x00600000
[    0.371029] s3cfb s3cfb.0: vclk is 61421000
[    0.505039] s3cfb s3cfb.0: registered successfully
[    0.505367] Serial: 8250/16550 driver, 4 ports, IRQ sharing disabled
[    0.840242] s5pv210-uart.0: ttySAC0 at MMIO 0x13800000 (irq = 16) is a S3C6400/10
[    0.925059] s5pv210-uart.1: ttySAC1 at MMIO 0x13810000 (irq = 20) is a S3C6400/10
[    1.916680] console [ttySAC1] enabled
[    2.000060] s5pv210-uart.2: ttySAC2 at MMIO 0x13820000 (irq = 24) is a S3C6400/10
[    2.080056] s5pv210-uart.3: ttySAC3 at MMIO 0x13830000 (irq = 28) is a S3C6400/10
[    2.160213] SI GPS Initialize
[    2.166629] brd: module loaded
[    2.169751] loop: module loaded
[    2.169827] pmem: 0 init
[    2.170171] pmem_gpu1: 0 init
[    2.173925] print_constraints: AVDD1: at 3000 mV
[    2.177978] print_constraints: DCVDD: at 1000 mV
[    2.182650] wm8994 1-001a: WM8994 revision D
[    2.189417] wm8994 1-001a: No interrupt specified, no interrupts
[    2.192739] i2c-core: driver [wm8994] using legacy suspend method
[    2.198413] i2c-core: driver [wm8994] using legacy resume method
[    2.205480] PPP generic driver version 2.4.2
[    2.208884] PPP Deflate Compression module registered
[    2.213691] PPP BSD Compression module registered
[    2.218752] PPP MPPE Compression module registered
[    2.223180]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24
[    2.228444] smsc911x: Driver version 2008-10-21
[    2.233495] smsc911x-mdio: probed
[    2.235544] smsc911x smsc911x: eth0: attached PHY driver [SMSC LAN8700] (mii_bus:phy_addr=ffffffff:01, irq=-1)
[    2.246655] smsc911x smsc911x: eth0: MAC Address: 00:80:00:23:45:67
[    2.251734] ehci_hcd: USB 2.0 'Enhanced' Host Controller (EHCI) Driver
[    2.258333] usb_hub_gpio_init()**************/n
[    2.362343] s5p-ehci s5p-ehci: S5P EHCI Host Controller
[    2.362470] s5p-ehci s5p-ehci: new USB bus registered, assigned bus number 1
[    2.369223] s5p-ehci s5p-ehci: irq 134, io mem 0x12580000
[    2.380041] s5p-ehci s5p-ehci: USB 0.0 started, EHCI 1.00
[    2.380158] usb usb1: New USB device found, idVendor=1d6b, idProduct=0002
[    2.386669] usb usb1: New USB device strings: Mfr=3, Product=2, SerialNumber=1
[    2.393869] usb usb1: Product: S5P EHCI Host Controller
[    2.399077] usb usb1: Manufacturer: Linux 3.0.15 ehci_hcd
[    2.404458] usb usb1: SerialNumber: s5p-ehci
[    2.409128] hub 1-0:1.0: USB hub found
[    2.412454] hub 1-0:1.0: 3 ports detected
[    2.416821] ohci_hcd: USB 1.1 'Open' Host Controller (OHCI) Driver
[    2.422663] s5p-ohci s5p-ohci: Already power on PHY
[    2.427464] s5p-ohci s5p-ohci: s5p OHCI
[    2.431298] s5p-ohci s5p-ohci: new USB bus registered, assigned bus number 2
[    2.438332] s5p-ohci s5p-ohci: irq 134, io mem 0x12590000
[    2.499076] usb usb2: New USB device found, idVendor=1d6b, idProduct=0001
[    2.500229] usb usb2: New USB device strings: Mfr=3, Product=2, SerialNumber=1
[    2.507429] usb usb2: Product: s5p OHCI
[    2.511248] usb usb2: Manufacturer: Linux 3.0.15 ohci_hcd
[    2.516662] usb usb2: SerialNumber: s5p-ohci
[    2.521265] hub 2-0:1.0: USB hub found
[    2.524612] hub 2-0:1.0: 3 ports detected
[    2.528990] Initializing USB Mass Storage driver...
[    2.533615]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storage
[    2.539459] USB Mass Storage support registered.
[    2.544283]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serial
[    2.549971] USB Serial support registered for generic
[    2.555030]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serial_generic
[    2.561420] usbserial: USB Serial Driver core
[    2.565853] USB Serial support registered for GSM modem (1-port)
[    2.571906]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option
[    2.577304] option: v0.7.2:USB Driver for GSM modems
[    2.582446] s3c-udc : S3C HS USB OTG Device Driver,(c) 2008-2009 Samsung Electronics
[    2.582452] s3c-udc : version 15 March 2009
[    2.596128] android_usb gadget: Mass Storage Function, version: 2009/09/11
[    2.601004] android_usb gadget: Number of LUNs=1
[    2.605602]  lun0: LUN: removable file: (no medium)
[    2.610730] android_usb gadget: android_usb ready
[    2.615699] input: samsung-keypad as /devices/platform/samsung-keypad/input/input1
[    2.725040] usb 1-3: new high speed USB device number 2 using s5p-ehci
[    2.855425] usb 1-3: New USB device found, idVendor=0424, idProduct=3503
[    2.856477] usb 1-3: New USB device strings: Mfr=0, Product=0, SerialNumber=0
[    2.864094] hub 1-3:1.0: USB hub found
[    2.867417] hub 1-3:1.0: 3 ports detected
[    3.155177] usb 1-3.2: new high speed USB device number 3 using s5p-ehci
[    3.261798] usb 1-3.2: New USB device found, idVendor=05e3, idProduct=0610
[    3.263022] usb 1-3.2: New USB device strings: Mfr=0, Product=1, SerialNumber=0
[    3.270344] usb 1-3.2: Product: USB2.0 Hub
[    3.275115] hub 1-3.2:1.0: USB hub found
[    3.278670] hub 1-3.2:1.0: 4 ports detected
[    3.370198] usb 1-3.3: new high speed USB device number 4 using s5p-ehci
[    3.476797] usb 1-3.3: New USB device found, idVendor=0bda, idProduct=8176
[    3.478026] usb 1-3.3: New USB device strings: Mfr=1, Product=2, SerialNumber=3
[    3.485342] usb 1-3.3: Product: 802.11n WLAN Adapter
[    3.490282] usb 1-3.3: Manufacturer: Realtek
[    3.494517] usb 1-3.3: SerialNumber: 00e04c000001
[    7.620268] input: TSC2007 Touchscreen as /devices/virtual/input/input2
[    7.621620] wake enabled for irq 352
[    7.624791] GPIO Input Driver: Start gpio inputs for smdk4x12-keypad in interrupt mode
[    7.632905] input: smdk4x12-keypad as /devices/virtual/input/input3
[    7.639632] S3C24XX RTC, (c) 2004,2006 Simtec Electronics
[    7.644390] s3c-rtc s3c64xx-rtc: rtc disabled, re-enabling
[    7.650226] using rtc device, s3c, for alarms
[    7.653973] s3c-rtc s3c64xx-rtc: rtc core: registered s3c as rtc0
[    7.660357] i2c /dev entries driver
[    7.664529] Linux media interface: v0.10
[    7.667912] lirc_dev: IR Remote Control driver registered, major 251
[    7.674096] IR NEC protocol handler initialized
[    7.678529] IR RC5(x) protocol handler initialized
[    7.683303] IR RC6 protocol handler initialized
[    7.687816] IR JVC protocol handler initialized
[    7.692330] IR Sony protocol handler initialized
[    7.696930] IR RC5 (streamzap) protocol handler initialized
[    7.702485] IR LIRC bridge handler initialized
[    7.706912] Linux video capture interface: v2.00
[    7.711729] Initialize JPEG driver
[    7.715161] s5p-jpeg s5p-jpeg: JPEG driver is registered to /dev/video12
[    7.721730] s5p-jpeg s5p-jpeg: JPEG driver is registered to /dev/video11
[    7.728470] i2c i2c-2: attached s5p_ddc into i2c adapter successfully
[    7.734792] i2c-core: driver [s5p_ddc] using legacy suspend method
[    7.740854] i2c-core: driver [s5p_ddc] using legacy resume method
[    7.746932] S5P HPD Driver, (c) 2009 Samsung Electronics
[    7.752615] S5P CEC Driver, (c) 2009 Samsung Electronics
[    7.758329] MFC(Multi Function Codec - FIMV v5.x) registered successfully
[    7.764705] Samsung Graphics 2D driver, (c) 2011 Samsung Electronics
[    7.771206] Mali: init_mali_clock mali_clock c06da0ec
[    7.778231] Mali: Mali device driver  loaded
[    7.780190] samsung-fake-battery samsung-fake-battery: samsung_fake_bat_probe
[    7.787998] S3C2410 Watchdog Timer, (c) 2004 Simtec Electronics
[    7.793259] s3c2410-wdt s3c2410-wdt: watchdog inactive, reset disabled, irq enabled
[    7.801389] device-mapper: uevent: version 1.0.3
[    7.805611] device-mapper: ioctl: 4.20.0-ioctl (2011-02-02) initialised: dm-devel@redhat.com
[    7.813700] Bluetooth: Virtual HCI driver ver 1.3
[    7.818516] Bluetooth: HCI UART driver ver 2.2
[    7.822795] Bluetooth: HCI BCSP protocol initialized
[    7.827740] Bluetooth: Generic Bluetooth USB driver ver 0.6
[    7.833441]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btusb
[    7.839473] cpuidle: using governor ladder
[    7.843849] cpuidle: using governor menu
[    7.846864] mshci: Mobile Storage Host Controller Interface driver
[    7.852912] mshci: Copyright (c) 2011 Samsung Electronics Co., Ltd
[    7.859167] dw_mmc dw_mmc: clock source 0: sclk_dwmci (400000000 Hz)
[    7.865643] mmc0: Version ID 0x5342240a.
[    7.869526] mmc0: FIFO WMARK FOR RX 0x11 WX 0x1. ###########
[    7.876665] mmc0: MSHCI controller on samsung-mshci [dw_mmc] using IDMA
[    7.876679] mmc0: mmc_rescan_try_freq: trying to init card at 400000 Hz
[    7.888352] sdhci: Secure Digital Host Controller Interface driver
[    7.894317] sdhci: Copyright(c) Pierre Ossman
[    7.898729] s3c-sdhci s3c-sdhci.2: clock source 2: sclk_mmc (100000000 Hz)
[    7.905565] mmc1: no vmmc regulator found
[    7.909505] mmc0: cmd 52 response timeout error
[    7.914347] mmc1: SDHCI controller on samsung-hsmmc [s3c-sdhci.2] using ADMA
[    7.921060] mmc0: cmd 52 response timeout error
[    7.925629] s3c-sdhci s3c-sdhci.3: clock source 2: sclk_mmc (100000000 Hz)
[    7.936298] mmc0: cmd 8 response timeout error
[    7.937663] mmc0: cmd 5 response timeout error
[    7.942071] mmc0: cmd 5 response timeout error
[    7.946498] mmc0: cmd 5 response timeout error
[    7.950923] mmc0: cmd 5 response timeout error
[    7.955371] mmc0: cmd 55 response timeout error
[    7.959881] mmc0: cmd 55 response timeout error
[    7.964405] mmc0: cmd 55 response timeout error
[    7.968918] mmc0: cmd 55 response timeout error
[    8.008774] mmc0: Voltage range not supported for power class.
[    8.008958] mmc0: power class selection to bus width 8 failed
[    8.016129] mmc0: new high speed MMC card at address 0001
[    8.020419] mmcblk0: mmc0:0001 SEM08G 7.39 GiB
[    8.024678] mmcblk0boot0: mmc0:0001 SEM08G partition 1 1.00 MiB
[    8.030599] mmcblk0boot1: mmc0:0001 SEM08G partition 2 1.00 MiB
[    8.042151]  mmcblk0: p1 p2 p3 p4
[    8.045165]  mmcblk0boot1: unknown partition table
[    8.047164]  mmcblk0boot0: unknown partition table
[    8.049565] mmc1: mmc_rescan_try_freq: trying to init card at 400000 Hz
[    8.063444] mmc2: no vmmc regulator found
[    8.063779] mmc2: SDHCI controller on samsung-hsmmc [s3c-sdhci.3] using ADMA
[    8.073917]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hid
[    8.074386] usbhid: USB HID core driver
[    8.079624] Samsung Audio Subsystem Driver, (c) 2011 Samsung Electronics
[    8.084960] audss_init: RCLK SRC[busclk]
[    8.093421] mmc2: mmc_rescan_try_freq: trying to init card at 400000 Hz
[    8.177344] asoc: wm8994-aif1 <-> samsung-i2s.0 mapping ok
[    8.179418] preallocate_idma_buffer:  VA-efcc0000  PA-2058000  131072bytes
[    8.184058] asoc: wm8994-aif1 <-> samsung-i2s.4 mapping ok
[    8.190539] Samsung SRP driver, (c)2011 Samsung Electronics
[    8.195514] ALSA device list:
[    8.198017]   #0: SMDK-I2S
[    8.200798] GACT probability NOT on
[    8.204184] Mirror/redirect action on
[    8.207839] u32 classifier
[    8.210526]     Actions configured
[    8.213902] Netfilter messages via NETLINK v0.30.
[    8.218636] nf_conntrack version 0.5.0 (11144 buckets, 44576 max)
[    8.225415] ctnetlink v0.93: registering with nfnetlink.
[    8.229983] NF_TPROXY: Transparent proxy support initialized, version 4.1.0
[    8.236934] NF_TPROXY: Copyright (c) 2006-2007 BalaBit IT Ltd.
[    8.242997] xt_time: kernel timezone is -0000
[    8.248450] ip_tables: (C) 2000-2006 Netfilter Core Team
[    8.252494] arp_tables: (C) 2002 David S. Miller
[    8.257006] TCP cubic registered
[    8.261077]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0
[    8.268228] Mobile IPv6
[    8.268282] ip6_tables: (C) 2000-2006 Netfilter Core Team
[    8.272622] IPv6 over IPv4 tunneling driver
[    8.280842]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7
[    8.281017]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5
[    8.285527] Bluetooth: RFCOMM TTY layer initialized
[    8.290317] Bluetooth: RFCOMM socket layer initialized
[    8.295419] Bluetooth: RFCOMM ver 1.11
[    8.299140] Bluetooth: BNEP (Ethernet Emulation) ver 1.3
[    8.304445] Bluetooth: BNEP filters: protocol multicast
[    8.309654] Bluetooth: HIDP (Human Interface Emulation) ver 1.2
[    8.315716] lib80211: common routines for IEEE802.11 drivers
[    8.321208] EXYNOS4X12: Adaptive Support Voltage init
[    8.326234] EXYNOS4X12: IDS : 13 HPM : 16 RESULT : 3
[    8.331178] VFP support v0.3: implementor 41 architecture 3 part 30 variant 9 rev 4
[    8.338827] Registering SWP/SWPB emulation handler
[    8.343597] DVFS : VDD_ARM Voltage table set with 3 Group
[    8.349337] DVFS : VDD_INT Voltage table set with 3 Group
[    8.400201] exynos4_integrated_dvfs_hotplug_init, max(1400000),min(200000)
[    8.401570] TMU initialization is successful!!
[    8.405691] RISING THRESHOLD = 8c8573
[    8.411058] regulator_init_complete: VDD18_2M: incomplete constraints, leaving on
[    8.417129] regulator_init_complete: vddf28_emmc range: incomplete constraints, leaving on
[    8.426142] regulator_init_complete: vdd_m12 range: incomplete constraints, leaving on
[    8.434871] s3c-usbgadget s3c-usbgadget: Already power on PHY
[    8.439895] usb cable = 1
[    8.441676] exynos_usb_switch: Exynos USB Switch Driver
[    8.446720] s3c-rtc s3c64xx-rtc: setting system clock to 2000-01-01 00:05:11 UTC (946685111)
[    8.455359] Camera ID i=0***************************!
[    8.460176] Camera ID i=1***************************!
[    8.465156] Camera ID i=2***************************!
[    8.470517] FIMC0 registered successfully
[    8.474715] FIMC1 registered successfully
[    8.478859] FIMC2 registered successfully
[    8.482729] FIMC3 registered successfully
[    8.486531] S5P TVOUT Driver v3.0 (c) 2010 Samsung Electronics
[    8.516941] Freeing init memory: 232K
[    8.528002] init (1): /proc/1/oom_adj is deprecated, please use /proc/1/oom_score_adj instead.
[    8.548350] MFC F/W loaded successfully (size: 360152)
[    8.630292] android_work: sent uevent USB_STATE=CONNECTED
[    8.823904] EXT4-fs (mmcblk0p2): mounted filesystem with ordered data mode. Opts: (null)
[    8.866709] EXT4-fs (mmcblk0p3): warning: checktime reached, running e2fsck is recommended
[    8.871276] EXT4-fs (mmcblk0p3): mounted filesystem with ordered data mode. Opts: nomblk_io_submit
[    8.897823] EXT4-fs (mmcblk0p4): warning: checktime reached, running e2fsck is recommended
[    8.902916] EXT4-fs (mmcblk0p4): mounted filesystem with ordered data mode. Opts: nomblk_io_submit
[    9.078157] init: cannot find '/system/etc/install-recovery.sh', disabling 'flash_recovery'
[    9.092793] mtp_bind_config
[    9.093593] adb_bind_config
[    9.096123] android_work: sent uevent USB_STATE=DISCONNECTED
[    9.105739] adb_open
[    9.239507] CPU1: shutdown
[    9.305572] android_work: sent uevent USB_STATE=CONNECTED
[    9.405763] warning: `rild' uses 32-bit capabilities (legacy support in use)
shell@android:/ $ [    9.793981] init: untracked pid 1224 exited
[    9.794247] init: untracked pid 1225 exited
[    9.810560] init: untracked pid 1226 exited
[    9.810900] init: untracked pid 1227 exited
[   10.253350] android_usb gadget: high speed config #1: android
[   10.257643] android_work: sent uevent USB_STATE=CONFIGURED
[   11.850891] init: untracked pid 1256 exited
[   15.512673] init: untracked pid 1285 exited
[   15.513733] init: untracked pid 1284 exited
[   15.518019] init: untracked pid 1283 exited
[   15.532020] init: untracked pid 1276 exited
[   16.656252] init: untracked pid 1286 exited
[   21.187978] request_suspend_state: wakeup (3->0) at 21187964303 (2000-01-01 00:05:24.237349632 UTC)
[   21.193411] init: untracked pid 1221 exited
[   21.195670] init: untracked pid 1312 exited
[   21.203086] init: untracked pid 1313 exited
[   21.206683] init: untracked pid 1310 exited
[   21.208125] init: untracked pid 1311 exited
[   21.213376] init: untracked pid 1315 exited
[   21.694132] init: untracked pid 1316 exited
[   24.830249] init: untracked pid 1340 exited
[   24.969964] init: untracked pid 1346 exited
[   25.826464] init: untracked pid 1357 exited
[   30.287038] request_suspend_state: wakeup (0->0) at 30287024516 (2000-01-01 00:05:33.336409304 UTC)
[   30.293105] init: untracked pid 1384 exited
[   30.294698] init: untracked pid 1314 exited
[   30.299310] init: critical process 'servicemanager' exited 4 times in 4 minutes; rebooting into recovery mode
[   30.331621] SysRq : Emergency Remount R/O
[   30.336880] EXT4-fs (mmcblk0p2): re-mounted. Opts: (null)
[   30.355967] EXT4-fs (mmcblk0p3): re-mounted. Opts: (null)
[   30.364243] EXT4-fs (mmcblk0p4): re-mounted. Opts: (null)
[   30.364426] Emergency Remount complete
[   30.432291] REBOOT Notifier for CPUFREQ
[   30.432339] REBOOT Notifier for BUSFREQ
[   30.434338] Mali: Mali shutdow

网友A:
init: critical process 'servicemanager' exited 4 times in 4 minutes; rebooting into recovery mode
init都起来了,该看Android的log了吧,你这个是kernel的log,看下Androidlog服务为啥起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it: critical process 'servicemanager' exited 4 times in 4 minutes; rebooting into recovery mode
i ...

谢谢,但这里LOG显示mali shutdow了。我之前配置的emmc启动的kernel正常,改VGA配置后就不能正常启动了。安卓想关文件没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但这里LOG显示mali shutdow了。我之前配置的emmc启动的kernel正常,改VGA配置后就不能正常启动了。 ...

因为有可能是SurfaceFlinger启动不正常呀,跟emmc有啥关系,启动到init说明kernel基本上正常启动了,你这个提示的是servicemanager退出了,所以有可能是Android的必备的服务起不来导致的,比如SurfaceFlinger,这个是依赖驱动接口的

网友A:
另外,Mali shutdow是最后的动作,开始的是servicemanage退出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Mali shutdow是最后的动作,开始的是servicemanage退出呀

谢谢提醒,我安卓还是小白。只是好几年前摸过,而且映像中是以前能正常启动的。不知道现在为什么不行。安卓您的提醒我再找找原因,非常感谢!

网友A:
问题搞定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