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USB AUDIO2.0写得描述符,不能正常枚举,求大佬帮忙看下

楼主(2019-04-16):
IO, USB, TE, des, ip

static uint8_t usbd_audio_CfgDesc[AUDIO_CONFIG_DESC_SIZE] =
{
  0x09,                                 /* bLength */
  0x02,                                 /* bDescriptorType */
  LOBYTE(AUDIO_CONFIG_DESC_SIZE),       /* wTotalLength */
  HIBYTE(AUDIO_CONFIG_DESC_SIZE),
  0x03,                                 /* bNumInterfaces */
  0x01,                                 /* bConfigurationValue */
  0x00,                                 /* iConfiguration */
  0xC0,                                 /* bmAttributes BUS Powered*/
  0x32,                                 /* bMaxPower = 100 mA*/
  /* 09 byte*/

        /* Standard Interface Association Descriptor */
  0x08,
  0x0B,
  0x00,
  0x03,
  0x01,
  0x00,
  0x20,
  0x00,
  /* 08 byte */

  /* Standard AC Interface Descriptor */
  9,                                    /* bLength */
  0x04,                                 /* bDescriptorType */
  0x00,                                 /* bInterfaceNumber */
  0x00,                                 /* bAlternateSetting */
  0x00,                                 /* bNumEndpoints */
  0x01,                                 /* bInterfaceClass */
  0x01,                                 /* bInterfaceSubClass */
  0x20,                                 /* bInterfaceProtocol */
  0x00,                                 /* iInterface */
  /* 09 byte*/

  /* Class-specific AC Interface Descriptor */
  9,                                    /* bLength */
  0x24,                                 /* bDescriptorType */
  0x01,                                 /* bDescriptorSubtype */
  0x00,                                 /* bcdADC */
  0x02,                                 /* 2.00 */
  0x0b,                                 /* bCategory */
  0x6F,                                 /* wTotalLength */
  0x00,
  0x00,                                 /* bmControls */
  /* 09 byte*/

  /* USB Speaker Clock Source Descriptor */
  0x08,                                 /* bLength */
  0x24,                                 /* bDescriptorType */
  0x0A,                                 /* bDescriptorSubtype */
  0x04,                                 /* bClockID */
  0x03,                                 /* bmAttributes */
  0x07,                                 /* bmControls TODO */
  0x00,                                 /* bAssocTerminal */
  0x00,                                 /* iClockSource */
  /* 08 byte*/

  /* USB Speaker Input Terminal Descriptor */
  0x11,                                 /* bLength */
  0x24,                                 /* bDescriptorType */
  0x02,                                 /* bDescriptorSubtype */
  0x01,                                 /* bTerminalID */
  0x01,                                 /* wTerminalType AUDIO_TERMINAL_USB_STREAMING   0x0101 */
  0x01,
  0x00,                                 /* bAssocTerminal */
  0x04,                                 /* bCSourceID*/
  0x02,                                 /* bNrChannels */
  0x03,                                 /* wChannelConfig 0x00000003  Stereo */
  0x00,
  0x00,
  0x00,
  0x00,                                 /* iChannelNames */
  0x00,                                 /* bmControls */
  0x00,
  0x00,                                 /* iTerminal */
  /* 17 byte*/

  /* USB Speaker Audio Feature Unit Descriptor */
  0x12,                                 /* bLength */
  0x24,                                 /* bDescriptorType */
  0x06,                                 /* bDescriptorSubtype */
  0x02,                                 /* bUnitID */
  0x01,                                 /* bSourceID */
  AUDIO_20_CTL_MUTE(CONTROL_BITMAP_PROG)/* bmaControls(0) */
  | AUDIO_20_CTL_VOLUME(CONTROL_BITMAP_PROG),
  0x00,
  0x00,
  0x00,
  0x00,                                 /* bmaControls(1) */
  0x00,
  0x00,
  0x00,
  0x00,                                 /* bmaControls(2) */
  0x00,
  0x00,
  0x00,
  0x00,                                 /* iFeature */
  /* 18 byte*/

  /*USB Speaker Output Terminal Descriptor */
  0x0C,                                                   /* bLength */
  0x24,                                 /* bDescriptorType */
  0x03,                                 /* bDescriptorSubtype */
  0x03,                                 /* bTerminalID */
  0x01,                                 /* wTerminalType  0x0301: Speaker, 0x0302: Headphone*/
  0x03,
  0x00,                                 /* bAssocTerminal */
  0x01,                                 /* bSourceID */
  0x04,                                 /* bCSourceID */
  0x00,                                 /* bmControls */
  0x00,
  0x00,                                 /* iTerminal */
  /* 12 byte*/

        /* USB Microphone Input Terminal Descriptor */
  0x11,                                 /* bLength */
  0x24,                                 /* bDescriptorType */
  0x02,                                 /* bDescriptorSubtype */
  0x05,                                 /* bTerminalID */
  0x01,                                 /* wTerminalType AUDIO_TERMINAL_USB_STREAMING   0x0201 */
  0x02,
  0x00,                                 /* bAssocTerminal */
  0x04,                                 /* bCSourceID*/
  0x02,                                 /* bNrChannels */
  0x03,                                 /* wChannelConfig 0x00000003  Stereo */
  0x00,
  0x00,
  0x00,
  0x00,                                 /* iChannelNames */
  0x00,                                 /* bmControls */
  0x00,
  0x00,                                 /* iTerminal */
  /* 17 byte*/

  /* USB Microphone Audio Feature Unit Descriptor */
  0x12,                                 /* bLength */
  0x24,                                 /* bDescriptorType */
  0x06,                                 /* bDescriptorSubtype */
  0x06,                                 /* bUnitID */
  0x05,                                 /* bSourceID */
  AUDIO_20_CTL_MUTE(CONTROL_BITMAP_PROG)/* bmaControls(0) */
  | AUDIO_20_CTL_VOLUME(CONTROL_BITMAP_PROG),
  0x00,
  0x00,
  0x00,
  0x00,                                 /* bmaControls(1) */
  0x00,
  0x00,
  0x00,
  0x00,                                 /* bmaControls(2) */
  0x00,
  0x00,
  0x00,
  0x00,                                 /* iFeature */
  /* 18 byte*/

  /*USB Microphone Output Terminal Descriptor */
  0x0C,                                                    /* bLength */
  0x24,                                 /* bDescriptorType */
  0x03,                                 /* bDescriptorSubtype */
  0x07,                                 /* bTerminalID */
  0x01,                                 /* wTerminalType  0x0101*/
  0x01,
  0x00,                                 /* bAssocTerminal */
  0x05,                                 /* bSourceID */
  0x04,                                 /* bCSourceID */
  0x00,                                 /* bmControls */
  0x00,
  0x00,                                 /* iTerminal */
  /* 12 byte*/

  /* USB Speaker Standard AS Interface Descriptor - Audio Streaming Zero Bandwidth */
  /* Interface 1, Alternate Setting 0                                              */
  9,                                                      /* bLength */
  0x04,                                 /* bDescriptorType */
  0x01,                                 /* bInterfaceNumber */
  0x00,                                 /* bAlternateSetting */
  0x00,                                 /* bNumEndpoints */
  0x01,                                 /* bInterfaceClass */
  0x02,                                 /* bInterfaceSubClass */
  0x20,                                 /* bInterfaceProtocol */
  0x00,                                 /* iInterface */
  /* 09 byte*/

  /* USB Speaker Standard AS Interface Descriptor - Audio Streaming Operational */
  /* Interface 1, Alternate Setting 1                                           */
  9,                                                      /* bLength */
  0x04,                                 /* bDescriptorType */
  0x01,                                 /* bInterfaceNumber */
  0x01,                                 /* bAlternateSetting */
  0x01,                                 /* bNumEndpoints */
  0x01,                                 /* bInterfaceClass */
  0x02,                                 /* bInterfaceSubClass */
  0x20,                                 /* bInterfaceProtocol */
  0x00,                                 /* iInterface */
  /* 09 byte*/

  /* USB HeadSet Audio Streaming Interface Descriptor */
  0x10,                                 /* bLength */
  0x24,                                 /* bDescriptorType */
  0x01,                                 /* bDescriptorSubtype */
  0x01,                                 /* 0x01: bTerminalLink */
  0x00,                                 /* bmControls */
  0x01,                                 /* bFormatType */
  0x01,                                 /* bmFormats PCM */
  0x00,
  0x00,
  0x00,
  0x02,                                 /* bNrChannels */
  0x03,                                 /* bmChannelConfig */
  0x00,
  0x00,
  0x00,
  0x00,                                 /* iChannelNames */
  /* 16 byte*/

  /* USB Speaker Audio Type I Format Interface Descriptor */
  0x06,                                 /* bLength */
  0x24,                                 /* bDescriptorType */
  0x02,                                 /* bDescriptorSubtype */
  0x01,                                 /* bFormatType */
  3,                                    /* bSubslotSize */
  24,                                   /* bBitResolution */
  /* 6 byte*/

  /* Endpoint 1 - Standard Descriptor */
  0x07,                                 /* bLength */
  0x05,                                 /* bDescriptorType */
  0x03,                                 /* bEndpointAddress 3 out endpoint for Audio */
  0x0d,                                 /* bmAttributes */
  AUDIO_PACKET_SZE(384000),    /* XXXX wMaxPacketSize in Bytes (Freq(Samples)*2(Stereo)*2(HalfWord)) */
  0x01,                                 /* bInterval */
  /* 07 byte*/

  /* Endpoint - Audio Streaming Descriptor*/
  0x08,                                 /* bLength */
  0x25,                                 /* bDescriptorType */
  0x01,                                 /* bDescriptor */
  0x00,                                 /* bmAttributes */
  0x00,                                 /* bmControls */
  0x00,                                 /* bLockDelayUnits */
  0x00,                                 /* wLockDelay */
  0x00,
  /* 08 byte*/

        /* USB Microphone Standard AS Interface Descriptor - Audio Streaming Zero Bandwith */
  /* Interface 2, Alternate Setting 0                                             */
        0x09,                                 /* bLength */
        0x04,                                 /* bDescriptorType */
        0x02,                                 /* bInterfaceNumber */
        0x00,                                 /* bAlternateSetting */
        0x00,                                 /* bNumEndpoints */
        0x01,                                 /* bInterfaceClass */
        0x02,                                 /* bInterfaceSubClass */
        0x20,                                 /* bInterfaceProtocol */
        0x00,                                 /* iInterface */
        /* 09 byte*/

  /* USB Microphone Standard AS Interface Descriptor - Audio Streaming Operational */
  /* Interface 2, Alternate Setting 1                                           */
        0x09,                                  /* bLength */
        0x04,                                  /* bDescriptorType */
        0x02,                                  /* bInterfaceNumber */
        0x01,                                  /* bAlternateSetting */
        0x01,                                  /* bNumEndpoints */
        0x01,                                  /* bInterfaceClass */
        0x02,                                  /* bInterfaceSubClass */
        0x20,                                  /* bInterfaceProtocol */
        0x00,                                  /* iInterface */
        /* 09 byte*/

        /* USB Microphone Audio Streaming Interface Descriptor */
  0x10,                                 /* bLength */
  0x24,                                 /* bDescriptorType */
  0x01,                                 /* bDescriptorSubtype */
  0x07,                                 /* 0x07: bTerminalLink */
  0x00,                                 /* bmControls */
  0x01,                                 /* bFormatType */
  0x01,                                 /* bmFormats PCM */
  0x00,
  0x00,
  0x00,
  0x02,                                 /* bNrChannels */
  0x03,                                 /* bmChannelConfig */
  0x00,
  0x00,
  0x00,
  0x00,                                 /* iChannelNames */
  /* 16 byte*/

        /* USB Microphone Audio Type I Format Interface Descriptor */
  0x06,                                 /* bLength */
  0x24,                                 /* bDescriptorType */
  0x02,                                 /* bDescriptorSubtype */
  0x01,                                 /* bFormatType */
  3,                                    /* bSubslotSize */
  24,                                   /* bBitResolution */
  /* 6 byte*/

        /* Endpoint 1 - Standard Descriptor */
  0x07,                                 /* bLength */
  0x05,                                 /* bDescriptorType */
  0x81,                                 /* bEndpointAddress 3 out endpoint for Audio */
  0x0d,                                 /* bmAttributes */
  AUDIO_PACKET_SZE(384000),             /* XXXX wMaxPacketSize in Bytes (Freq(Samples)*2(Stereo)*2(HalfWord)) */
  0x01,                                 /* bInterval */
  /* 07 byte*/

  /* Endpoint - Audio Streaming Descriptor*/
  0x08,                                 /* bLength */
  0x25,                                 /* bDescriptorType */
  0x01,                                 /* bDescriptor */
  0x00,                                 /* bmAttributes */
  0x00,                                 /* bmControls */
  0x00,                                 /* bLockDelayUnits */
  0x00,                                 /* wLockDelay */
  0x00,
  /* 08 byte*/
} ;

/**
  * @}
  */
不知道描述符对不对,刚接触USB AUDIO2.0,大佬们帮忙看下。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描述符是枚举扬声器和麦克风的,但是不能正常枚举出来,专门枚举扬声器的是可以枚举出来的,不知道改过之后是不是哪地方写错了还是少些什么了?

楼主:
@jinxuan97 大佬帮忙看下

楼主:
现在把描述符分开枚举,扬声器和麦克风都是可以出来的,但是想把他们综合起来,就不能正常枚举,有个疑惑,是不是时钟描述符要写两个,就是扬声器一个时钟描述符,麦克风一个时钟描述符?还是有其他的问题?

网友A:
Table A-7: Audio Function Category Codes
HEADSET          0x04
AUDIO/VIDEO   0x0B

楼主:
引用 网友A:
Table A-7: Audio Function Category Codes
HEADSET          0x04
AUDIO/VIDEO   0x0B

这个不是应该配置0X0B吗?audio,改成0X04还是不对, 耳机是0X04,我现在想要枚举出来扬声器和麦克风都有的,所以这个配置的是0X0B。

楼主:
不好意思,这个比较冷门,很少能找到这方面的资料,在论坛里面就看到过你比较熟悉这方面,所以每次都@你,不好意思,@jinxuan97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这个比较冷门,很少能找到这方面的资料,在论坛里面就看到过你比较熟悉这方面,所以每次都@你, ...

没问题啊!

网友A:
你的Device Descriptor是怎样的?

--------------------------------------------------------------------------------
Device Descriptor:
--------------------------------------------------------------------------------
BYTE  bLength             0x12
BYTE  bDescriptorType     0x01
WORD  bcdUSB              0x0200
BYTE  bDeviceClass        0xEF
BYTE  bDeviceSubClass     0x02
BYTE  bDeviceProtocol     0x01
BYTE  bMaxPacketSize0     0x40
WORD  idVendor            0x045E
WORD  idProduct           0xFFFF
WORD  bcdDevice           0x0100
BYTE  iManufacturer       0x01
WORD  iProduct            0x02
WORD  iSerialNumber       0x03
BYTE  bNumConfigurations  0x0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Device Descriptor是怎样的?

-------------------------------------------------------------------- ...

__ALIGN_BEGIN uint8_t USBD_DeviceDesc[USB_SIZ_DEVICE_DESC] __ALIGN_END =
  {
    0x12,                       /*bLength */
    0x01,                       /*bDescriptorType*/
    0x00,                       /*bcdUSB */
    0x02,
    0x00,                       /*bDeviceClass*/
    0x00,                       /*bDeviceSubClass*/
    0x00,                       /*bDeviceProtocol*/
    64,                         /*bMaxPacketSize*/
    LOBYTE(USBD_VID),           /*idVendor*/
    HIBYTE(USBD_VID),           /*idVendor*/
    LOBYTE(USBD_PID),           /*idVendor*/
    HIBYTE(USBD_PID),           /*idVendor*/
    0x00,                       /*bcdDevice rel. 2.00*/
    0x02,
    0x01,                       /*Index of manufacturer  string*/
    0x02,                       /*Index of product string*/
    0x03,                       /*Index of serial number string*/
    1                           /*bNumConfigurations*/
  } ; /* USB_DeviceDescriptor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Device Descriptor是怎样的?

-------------------------------------------------------------------- ...

改成你上面这样的了  还是不行,是不是从扬声器改成扬声器和麦克风都有的,代码里面请求也需要修改一下吗?

网友B:
直接用CUBEMX的例子就可以 注意堆的分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CUBEMX的例子就可以 注意堆的分配

CUBXMX有USB AUDIO2.0吗?我以前配过,官方带的都是USB AUDIO1.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CUBEMX的例子就可以 注意堆的分配

如果能直接用CUBEMX配置,那就很方便了,但是找不到USB AUDIO2.0的库,

楼主:
自己顶一下,希望做过的大佬们,帮助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能直接用CUBEMX配置,那就很方便了,但是找不到USB AUDIO2.0的库,

你说的是USB 2.0 吧 ,High Speed - 480 Mb/s
芯片支持这么快的速度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USB 2.0 吧 ,High Speed - 480 Mb/s
芯片支持这么快的速度才行.

不是,是USB AUDIO2.0,是USB音频协议,和USB2.0是不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是USB AUDIO2.0,是USB音频协议,和USB2.0是不一样的。

USB Audio Class 2 standard (2009)
USB Audio Class 2 additionally supports 32 bit and all common sample rates > 96 kHz
Class 2 uses High Speed (480 MHz). This requires USB 2 or 3.
As the data rate of High Speed is 40 X Full speed, recording a 60 channel using 24 bits at 96 kHz (132 Mbit/s) is not a problem.
Using High Speed USB for playback there are no limits in resolution.
It is downwards compatible with class 1.

From mid-2010 on USB audio class 2 drivers are available in OSX 10.6.4 and Linux.
Both support sample rates up to 384 kHz.
Companies like Thesycon or Centrance have developed a USB Class 2 Audio driver for Windows.
This was necessary because Microsoft simply didn’t support UAC2.
In April 2017, an update of Win10 finally brought native mode drivers.
If you use older versions of Win, you still need a third party driver.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 Audio Class 2 standard (2009)
USB Audio Class 2 additionally supports 32 bit and all common sa ...

现在就是在WIN10上面开发的,不知道什么原因,枚举不出来。

楼主:
描述符是对的,由于是从扬声器改的,有个地方没有设置对,所以一直导致枚举不正常,后面改过之后,就可以正常枚举出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描述符是对的,由于是从扬声器改的,有个地方没有设置对,所以一直导致枚举不正常,后面改过之后,就可以正 ...

你还没明白 要第三方驱动 HID是没那么快的 HID最多只能100多K  很多MCU 理论是12Mbps

网友B:
引用 楼主:
描述符是对的,由于是从扬声器改的,有个地方没有设置对,所以一直导致枚举不正常,后面改过之后,就可以正 ...

没枚举对 说明你 的USB描述 哪里弄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还没明白 要第三方驱动 HID是没那么快的 HID最多只能100多K  很多MCU 理论是12Mbps ...

什么意思,我现在用的STM32F4DISCOVERY+USB3300开实现的,你说的这个我没太明白什么意思,请大佬说明白一下,谢谢,要使用第三方驱动,是在WIN10不支持UAC2.0以前是需要,现在为什么还需要呢?This was necessary because Microsoft simply didn’t support UAC2.
In April 2017, an update of Win10 finally brought native mode drivers.
If you use older versions of Win, you still need a third party driver.
这是你发的,使用较旧版本的WIN10才需要第三方驱动,现在不需要了啊。

网友B(2019-07-12):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我现在用的STM32F4DISCOVERY+USB3300开实现的,你说的这个我没太明白什么意思,请大佬说明白一 ...

现在你的速度达到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你的速度达到了吗?

达到了 现在可以192K24bit采样了

网友C:
你好   你也在开发Audio吗?我这边也在做USB设备开发。HID+AUDIO+MIDI 复合到一起不行,抛开MIDI+Audio的复合设备都OK(HID+Audio  HID+MIDI)   扒了下别家公司的设备,基本都用的AUDIO2.0或者自定义类   请问Audio2.0实现了吗?

网友D(2019-09-05):
你好,本人最近也在开发USB audio 2.0程序,是在 NXP RT1052平台上,SDK 提供的demo也是基于1.1,2.0描述符修改好久了就是无法枚举,可否给些指导。

网友E:
引用 楼主:
达到了 现在可以192K24bit采样了

你好,我是刚入手usb,也是想将mic加上,但是枚举不成功,请问你是如何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   你也在开发Audio吗?我这边也在做USB设备开发。HID+AUDIO+MIDI 复合到一起不行,抛开MIDI+Audio的复 ...

我的不能枚举出来的原因是因为WIN7不支持AUDIO2.0,后来用在WIN10上面就枚举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本人最近也在开发USB audio 2.0程序,是在 NXP RT1052平台上,SDK 提供的demo也是基于1.1,2.0描述符 ...

你可以看看我贴出来的描述符,在WIN10下面是可以正常枚举的

@xuqingli123 :您好,根据您的描述符,改了一个值,现在可以枚举成功了,但录音过程,CoolEdit看不到实时数据,抓包工具是可以看到有数据上传的,可能描述哪个还有些问题?
@ckdshsj :你好,不能正常枚举首先要查找描述符的问题,我贴出来的描述符你可以参考一下,我就是用这段描述符枚举出来的。
@xuqingli123 :您好,我在调试UAC2.0,在win10下面speaker可以的,但添加MIC枚举失败,不知怎么解决,谢谢!
楼主,您好,我在调试UAC2.0,在win10下面speaker可以的,但添加MIC枚举失败,不知怎么解决,谢谢!
@ideapad2009 :https://my.oschina.net/u/2007478/blog/1204388 你可以去看看这个,我是根据这个改过来的
可以枚举了,但又出了新问题。stream端点没有输出数据,反馈端点正常。在uac1下stream端点正常。搞了好久,也不知找咋回事。uac1和uac2 stream端点收发函数一样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好,我是刚入手usb,也是想将mic加上,但是枚举不成功,请问你是如何解决的? ...

因为WIN7不支持AUDIO2.0,后来用WIN10就可以正常枚举了,如果你不需要AUDIO2.0的话,可以在正点原子论坛上面找,有别人分享全速的MIC代码,你可以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