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新唐N76E003关于FLASH当eeprom重大问题

楼主(2019-04-16):
如题:每次用N76E003的flash当eeprom都会出问题,会出现没存进去,或者程序直接死机,或者一直复位;
程序小一点可以存储,程序稍微大一点  存储就会失败,似乎超过8K 就会出问题,而且官方的例程是错的
另外如果用数组const常量数据用大一点,也出问题。
请问有没官方专业人士出来解释一下,这个芯片还能不能用......  几个数据存储每次都出问题,请问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暂时没发现问题啊,说一下什么情况下会有问题,是不是自己没搞清楚

@lomo1316 :带USB功能 M032系列
@我就是我的天使 :没有用过,不知道哦
@lomo1316 :N32903U1DN
@我就是我的天使 :USB功能?哪一款单片机
你好,我用新塘的单片机USB为啥连不上,串口能打印,能仿真,你知道为啥么

网友B:
新唐N76E003的内存架构
1K-数据内存(RAM)

内部RAM:256字节
片上XRAM:768字节
18K-编程内存(FLASH)

应用ROM(APROM):存储用户代码,128字节/页

加载ROM(LDROM):存储启动代码,128字节/页

CONFIG字节:硬件初始化

(APROM + LDROM = 18K,当LDROM为0时,APROM的地址:0x0000~0x47FF)

网友B:
每次存完要进行验证。确认。

网友C:
还是自己的用法有问题你吧。多检查一下看看

网友D:
搜一下本板块,貌似有人说过注意事项。

网友E:
N76E003是用的FLASH 模拟的EEPROM,你存储的地址应该大于程序的长度。而且,官方例程中,在写FLASH的时候,会使用0X80开始的128 BYTE的XDATA ,如果你的程序用了XDATA,而且超过0X80,就会出错了。你可以修改一下这个起始地址来配合程序,还是可以用的。

网友F:
要规划好空间使用。

网友F:
你说经常那么就是有时候是没问题的,说明可能程序设计中没有考虑硬件本身。

网友G:
问题这么多,只能是自己的问题

网友H:
我最近有个项目,需要掉电存储,也是这个型号单片机,只能用flash.你应该说清楚一点,大家也好帮忙分析。

网友H:
真是如你所说,我还真不敢用了

网友I:
我有想到一個可能性,就是你的code size已經超過eeprom的起始位址;

如你eeprom起始位置在0x3800,但是你的code size 已經到 0x3890,這樣就會造成程式出現非預期的錯誤。

网友I:
引用 网友E:
N76E003是用的FLASH 模拟的EEPROM,你存储的地址应该大于程序的长度。而且,官方例程中,在写FLASH的时候, ...

對,如同qiangtech大一樣的觀點,code size 超過eeprom的起始位址

网友:
内部的存储区要搞清楚都怎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暂时没发现问题啊,说一下什么情况下会有问题,是不是自己没搞清楚

void eeprom_write(UINT16 u16_addr,UINT8 u8_data)
{
        UINT8 looptmp=0,u8_addrl_r;
        unsigned char code *cd_longaddr;
        unsigned char xdata *xd_tmp;

        u8_addrl_r = u16_addr;
        if (u8_addrl_r<0x80)
        {
                u8_addrl_r = 0;
        }
        else
        {
                u8_addrl_r = 0x80;
        }
        xd_tmp = 0x80;
        cd_longaddr = (u16_addr&0xff00)+u8_addrl_r;
        while (xd_tmp !=0x100)
        {
                *xd_tmp = *cd_longaddr;
                looptmp++;
                xd_tmp++;
                cd_longaddr++;
        }
        u8_addrl_r = u16_addr;
        if (u8_addrl_r<0x80)
        {
                xd_tmp = u8_addrl_r+0x80;
        }
        else
        {
                xd_tmp = u8_addrl_r+0;
        }
        *xd_tmp = u8_data;
                IAPAL = u16_addr;
                IAPAH = u16_addr>>8;
                IAPFD = 0xFF;
          set_IAPEN;
                set_APUEN;
    IAPCN = 0x22;
                set_IAPGO;
        u8_addrl_r = u16_addr;
        if (u8_addrl_r<0x80)
        {
                u8_addrl_r =0;
        }
        else
        {
                u8_addrl_r = 0x80;
        }
                xd_tmp = 0x80;
          IAPAL = u8_addrl_r;
    IAPAH = u16_addr>>8;
                set_IAPEN;
                set_APUEN;
          IAPCN = 0x21;
                while (xd_tmp !=0xFF)
                {
                        IAPFD = *xd_tmp;
                        set_IAPGO;
                        IAPAL++;
                        xd_tmp++;
                }
                clr_APUEN;
                clr_IAPEN;
}

这个是我用的代码   程序写大点    运行这个保存函数  就死机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真是如你所说,我还真不敢用了

建议你慎用, 别的芯片用eeprom都没问题,一用这个芯片,三天两头出问题    恶心死了   demo程序也是错的,我也是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问题这么多,只能是自己的问题

也许吧     但这个芯片确实存在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说经常那么就是有时候是没问题的,说明可能程序设计中没有考虑硬件本身。 ...

不明白   这个芯片使用 还要考虑这么多    感觉选择这个芯片就是个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E:
N76E003是用的FLASH 模拟的EEPROM,你存储的地址应该大于程序的长度。而且,官方例程中,在写FLASH的时候, ...

code少用  这个我知道   但是那个flash存储的 函数绝对有问题  官方的代码啊    也不能用    这算什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有想到一個可能性,就是你的code size已經超過eeprom的起始位址;

如你eeprom起始位置在0x3800,但是你 ...

没超啊   这个写程序还是知道的    12K的代码     地址也看过没超的    用的是4700以后的地址存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void eeprom_write(UINT16 u16_addr,UINT8 u8_data)
{
        UINT8 looptmp=0,u8_addrl_r;

看你代码,感觉有些问题的,我来说一下吧,
1、这个函数是按字节保存的,FLASH模拟E2PROM,不同于真正的E2PROM,不能按字节擦除,所以改写一个字节,也要擦除一页数据,这时就要在RAM中备份该页不需要改写的数据,然后再擦除整页,再将备份的数据以及要改写的字节写入到该页FLASH中。如果有多个数据需要改写,最好不要用这种按字节保存的函数,要自己写一个按块保存的函数,这样多个变量保存也只需要擦写一次,减少擦写次数。
2、你现在选的备份XRAM区域是0x80~0xFF,建议选到0x280~0x2FF,如果你定义XRAM变量很多,超过0x80,可能会导致程序异常。当然,如果你超过了0x280个XRAM区域变量,一样会有问题。要限定自己的XRAM区域的变量个数。
3、看一下数据手册,擦写FLASH的时候,需不需关中断,这个我有点忘了。

总之,要搞清楚原理,不要迷信官方例程,谁也不能保证没有问题。

网友G:
引用 楼主:
也许吧     但这个芯片确实存在这个问题

新唐是个正规大厂,而且做51很多年了,不可能连这点东西都搞不定,不要老是怀疑别人,要多怀疑自己

网友J:
是的,换成其他案例也一样,不要老是怀疑别人,要多怀疑自己。

网友I:
引用 楼主:
没超啊   这个写程序还是知道的    12K的代码     地址也看过没超的    用的是4700以后的地址存的 ...

保存數據的地址使用0x4700? N76e003 code size 最多就0x4800 -1 =>0x47FF也就是18k;

如果你存的資料超過0x47FF -0x4700 => 0xFF,也就是超過0xFF會有問題

网友K:
跑官方的例子也有问题?

网友L:
仔细看下手册上说的要怎么用

网友(2019-05-20):
这个芯片的存储我已经解决了,可以下载我的例程http://dl.21ic.com/download/flash-261588.html

网友M:
需要FAE解决可以找我,帮忙处理新唐单片机 15323794243微信同号

网友N:
应该是哪里没有配置好导致的,正常情况下应用不会有这种问题

网友O(2020-07-04):
楼主是个**,鉴定完毕,完全不懂单片机开发,千万不要找他开发案子,就是一垃圾!

网友O:
引用 楼主:
code少用  这个我知道   但是那个flash存储的 函数绝对有问题  官方的代码啊    也不能用    这算什么啊 ...

楼主是个(UINT_8*)  S_B;鉴定完毕,完全不懂单片机开发,千万不要找他开发案子,就是一垃圾!

网友P:
遇到同样的问题希望能解决

网友Q:
引用 楼主:
不明白   这个芯片使用 还要考虑这么多    感觉选择这个芯片就是个错误

建议你别用指针去操作,单字节去搞 。一点问题都没有

楼主(2020-11-05):
引用 网友O:
楼主是个(UINT_8*)  S_B;鉴定完毕,完全不懂单片机开发,千万不要找他开发案子,就是一垃圾! ...

你牛B     不能面对错误的人和公司   不是什么好鸟

网友R:
感谢分享,正好需要,官方代码实在是太坑

网友S(2024-02-28):
一开始擦写正常,擦写多几次,不超50次,就发现擦写不成功了,怎么回事?

网友T:
应该是可以的吧,我看BSP里有类似的例子。

网友U:
应该是FLASH地址没规划好,写地址和代码区出现了重叠

网友V:
很明显的FLASH地址规划没做好

网友W:
如果你说经常是这种情况,有时这不是问题,这表明在程序设计中可能没有考虑到硬件本身。

网友X:
我们得弄清楚怎么使用内部存储区

网友Y:
运行官方示例有问题吗?

网友Z:
它应该是由于缺乏适当的配置引起的,在正常情况下,应用程序不会有这个问题

网友AA:
空间没有规划好吗

网友AB:
遇到同样的问题,我希望可以解决

网友AC(2024-04-13):
如果你说这是经常发生的情况,有时这不是一个问题,它表明硬件本身可能没有被考虑在编程中。

网友AD:
都是人的问题。好好仔仔细看看。这芯片就是贵了点,性能还行。

网友AE:
我们得想办法使用内部存储器

网友AA:
这个芯片有问题吗?

网友AF:
运行官方样本有问题吗?

网友AG:
它应该是由于缺乏正确的配置造成的,在正常情况下,应用程序不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AH:
如果你说这种情况经常发生,而且有时这并不是一个问题,那么这就意味着硬件本身在编程中可能没有被考虑进去。

网友AI:
检验官方样本有问题吗?

网友AJ(2024-06-07):
是的,在其他情况下也一样,不要总是怀疑别人,更要怀疑自己。

网友AK(2024-09-19):
感谢楼主分享,项目正好需要

网友AL:
就像你说的,我真的不敢再用了

网友AM:
起初,擦除是正常的。擦除了几次,但不超过50次,发现擦除不成功。发生了什么事?

网友AN:
用数组const常量数据

网友AO:
显然,闪存地址规划没有做好

网友AP:
是不是软件的问题啊

网友AQ:
我们需要弄清楚如何使用内部存储,

网友AR(2024-10-30):
这应该是由于缺少正确的配置造成的,在正常情况下,应用程序不会有这个问题,

网友AS:
如果你说这是常有的事,有时候也不是问题,那就说明编程时可能没有考虑硬件本身。,

网友AT:
搜一下这一节,好像有人提到了注意事项。

网友AU:
我们需要找到使用内存的方法,

网友AV:
嵌入式应用中本来就要考虑软件跟硬件配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