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汇编和C语言的连接

楼主(2019-04-16):
为什么用汇编设置完成栈之后就可以用C语言编写程序了?

网友A:
这是启动文件干的事情, 你可以打开这个文件看一下。
实际上,这是有固定的约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启动文件干的事情, 你可以打开这个文件看一下。
实际上,这是有固定的约定的 ...

汇编设置为栈之后,是不是C语言中定义的局部变量就有地方存放了,C语言写的代码就可以运行。

网友A:
如果是 ARM,C 语言的局部变量会安排的寄存器或者堆栈中。所以堆栈设置要宽松一些。

网友B(2019-05-22):
如果上系统的话,也可以用C实现 栈的设置与使用(MSP PSP)

网友B:
引用 楼主:
汇编设置为栈之后,是不是C语言中定义的局部变量就有地方存放了,C语言写的代码就可以运行。 ...

如果 sct 设计的好,也可以用C实现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