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教:用MOSFET做电源开关可行吗?

楼主(2019-04-16):
如题,想用MOS做电源开关,为其他电路提供电源,具体说是为一个感性阀提供电源。阀体由另一个MOS通过PWM进行低边驱动控制,所以阀体电源端接到我现在要说的电源上。
由于这个电源可以上电之后一直存在,只有异常情况才需要切断,所以MOS常通就可以了。
下图是我的手绘示意图,我自己的理解是:如果VOUT端想得到24V,CTRL(G)端需要28V以上(MOS参数),我疑惑的是,这个高于电源的电压如何得到呢?电荷泵应该不行,因为是常通状态,也就是CTRL应该保持常高(28V)。于是接下来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求教各位:用MOS当电源的开关可行吗,具体到我这个要求常开的功能,能办到吗?
PS:这个应用中,理论上继电器很适合,但是受到安装尺寸,功率等,不太合适,所以暂时不用继电器了。

网友A:
你的图中画的不是MOS管,是PNP双极型三极管。而且PNP三极管方向不对。

网友A:
你的要求,可以用P沟功率MOS管实现。

网友B:
如果只是一个静态开关,而且电流不是非常大,就24V耐压,建议采用P沟道MOS管,这样,栅极供电就非常简单。
如果想采用N沟道MOS管,栅极供电完全可以采用电荷泵,假如电荷泵方波12V,通过隔直电容,直接在24V上面建立电压,电荷泵在24V基础上升压一个12-Vd,作为MOS管栅极供电就可以了。

网友C:
可以考虑用 PMOS 吗, 相当于  PNP 管做开关

网友D:
用PMOS做电源开关完全可以的,下面可以用NPN三极管做控制,

网友E:
如果负载允许带电(一般很少有人这么做),那你可以用NMPS,负载接D极。只不过建议还是用Pmos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考虑用 PMOS 吗, 相当于  PNP 管做开关

我只是画个示意图,用PMOS没问题
具体如何实现呢,需要电荷泵吗?
电流25A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PMOS做电源开关完全可以的,下面可以用NPN三极管做控制,

具体如何实现呢,需要电荷泵吗?
电流25A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是一个静态开关,而且电流不是非常大,就24V耐压,建议采用P沟道MOS管,这样,栅极供电就非常简单。
...

电流很大,25A。不过这是防止电路异常后切断电源用的,正常情况下需要常开
应该什么样电路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电流很大,25A。不过这是防止电路异常后切断电源用的,正常情况下需要常开
应该什么样电路呢 ...

这么大电流,瞬间开关功率可达到 300W 以上.  得用专业的高速的高端驱动。否则开关它自己在切断瞬间也就烧毁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具体如何实现呢,需要电荷泵吗?
电流25A呢

电流那么大啊,25A,MOS管也有那么大电流的额,但是这个发热太严重了,不建议

网友G:
能用NMOS尽量用NMOS,实在不行再用pmos.因为NMOS选择面宽,价格自然也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么大电流,瞬间开关功率可达到 300W 以上.  得用专业的高速的高端驱动。否则开关它自己在切断瞬间也就 ...

开关不频繁呢?正常的话,就跟咱们的插线板上的开关一个道理,开了之后基本不关。就是做一个电源开关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流那么大啊,25A,MOS管也有那么大电流的额,但是这个发热太严重了,不建议 ...

实际工作不会一直25A。而且这个开关动作不频繁,可以说一个小时也未必关,是常开的。
是它后面带的负载动作比较频繁

网友D(点评):
这样也不行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开关不频繁呢?正常的话,就跟咱们的插线板上的开关一个道理,开了之后基本不关。就是做一个电源开关的作 ...

一次开关可能就烧了。你得关注MOSFET Eas 这项指标。

网友F:
引用 楼主:
实际工作不会一直25A。而且这个开关动作不频繁,可以说一个小时也未必关,是常开的。
是它后面带的负载动 ...

原因是平时MOSFET导通,内部温度已经很高了。开关瞬间加入一个超大能量热冲击,就烧了。所以需要专业的能高速开关MOSFET的驱动电路。

便宜又好用的想法很愚蠢。中国就毁在这种想法之中。

网友H:
应该可以的

网友I:
用继电器不就得了

网友C:
PMOS 可以省去 电荷泵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原因是平时MOSFET导通,内部温度已经很高了。开关瞬间加入一个超大能量热冲击,就烧了。所以需要专业的能 ...

哦哦,谢谢~
我只想找到好用的方案,可不想便宜呦

xch
LM9061

楼主:
想过,不现实,24V/30A继电器,在PCB上,不现实

网友F:
引用 楼主:
哦哦,谢谢~
我只想找到好用的方案,可不想便宜呦

楼主:
这个方案负载最大15A吧,25A的是不是通过选型,用同类高端控制器?

网友:
可以用P沟功率MOS管实现。

网友J:
直流25A,毫无疑问继电器,便宜又简单。

网友K:
NPN+PMOS呀,,,PMOS的G极接NPS的集电极,S极接24V电源,D极接你后续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