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线材测径仪使用过程中测量异常情况下的检查和维护

楼主:
  线材测径仪通常应用于圆钢、高线等各种钢材的外径尺寸检测,当使用时出现异常情况如何及时处理,就是本文所介绍的。

  线材测径仪:
  设备使用过程中测量异常情况下的检查和维护:

  1、当无被测物通过时,测量界面中其中几路有数值显示(正常情况下八路应全为“0”),设备管理人员应立即进行检查。根据测量软件显示的测量通道,确认有数值显示的是哪一路,检查测量头该测量模块测量区是否有氧化铁皮进入。遇此情况管理人员应立即将氧化铁皮去除,如在去除氧化皮过程中发现玻璃视窗有迸裂现象或因氧化铁皮过热粘附在视窗上造成无法去除,应立即进行此路的屏蔽,以免造成测量误差。待停线倒换规格时将受损视窗进行更换。

  2、当被测物通过测量区时显示器无数据显示,设备管理人员首先检查视窗是否有蓝光,若无光则检查测径仪电源是否加上。

  检查步骤:

  2.1、检查控制台电源插头座是否接触良好。检查电气控制柜中断路器是否全部处于开启位置,并且无跳闸现象。检查电气控制柜“工作开”绿色指示灯是否开启。

  2.2、检查测量机构电器柜“工作开”绿色指示灯是否开启,检查测量机构内断路器是否开启,并且无跳闸现象。检查测量机构上的航空插头是否插牢。

  3、若光源有光,不显示数据。

  检查步骤:

  3.1、检查测量车上的转接板及控制柜转接面板“信号”航空插头座是否接触良好。

  3.2、检查计算机后面板插头座是否接触良好。

  3.3、检查所测规格是否为当前所选规格。

  4、测量数据不准确

  4.1、测量视窗污染:被测钢材在经过测量仪器时表面氧化皮有可能迸溅在视窗支架上,测量模块外部虽然装有风幕挡板,能够吹走大部分的氧化皮和灰尘,但长时间的使用仍会导致部分氧化皮落入视窗支架内造成视窗玻璃表面污染从而影响测量精度,建议设备管理人员48小时进行一次视窗玻璃擦拭工作。

  4.2、轧制规格选择是否正确:测量时,参数设置中是否应用的规格是否是当前轧制的规格。如不是则引起测量不准。应立即停止测量调用当前规格进行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