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LM2576上升时间影响复位信号

楼主(2019-04-16):
板子上用了LM2576输出3.3V给mcu,正常上电,电压正常,MCU复位引脚一直为低。

但是将LM2576电压从2V缓慢上升的时候,到达3.5V以后,3.3V输出正常,MCU复位引脚变高。板子运行正常。

什么原因导致如此?

网友A:
电压从2V缓慢上升的时候,到达3.5V以后,3.3V输出正常。MCU复位引脚正常。
那可能是电源上升太快引起。 MCU内部复位电路工作不正常了,具体该什么样的上升速度,可以看一下 MCU 的手册

网友B:
MCU的Power on reset,对上电速率有要求,一般都是越快越好,上电越慢Power on reset失败的风险就越大,故而判断这里可能是有其他的问题导致的

楼主:
问题解决了。谢谢大家啊

网友B(点评):
是什么原因导致?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B: 芯片的原因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谢谢大家啊

哥,问题怎么解决的,要不要给大伙讲讲

网友D:
是不是LM2576上电太快,而复位电路的RC延时太大的原因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