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异常的恒流源电路

楼主(2019-04-16):
电路描述:
      功能:可关断、开启的发光管恒流源电路

      控制端控制MOS管Q1的导通与关断,J7是负载端,发光二极管。

      在控制端为高电平时,Q1导通,负载端接通电源,在电源刚接通时,电阻R33端电压波形如图片中的黄色线(CH1)所示。
      但有60us的电压不正常期,之后恢复正常,很是不解,请大侠们帮着分析下,谢谢

网友A:
运放响应时间问题

网友B:
3脚放一个电容抑制上升速度

网友B:
Power信号控制关断时,最好把运放供电也关了,否则这个信号再次给出ON信号时也会有短暂失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Power信号控制关断时,最好把运放供电也关了,否则这个信号再次给出ON信号时也会有短暂失控 ...

我现在确实没关运放的电源,关的只有负载的电源。是不是这么做不太合理呢

网友C:
当控制端为低时,Q1,Q2都没有导通,Q3没有电流通过,R33也没有电流通过VR33=0,U11的IN-相当于接GND,U11的IN+接1.38V,因此,U11输出高电平Q3的门极G也是高电平,其实Q3是处于导通状态,只不过D极没有电压而已。如果Q1,2突然导通,Q3实际是导通的,因此有较大的电流!
改进: 1.  将Q1的漏极与J7的1脚断开,J7的1脚直接VCC; 2. 将U10的Vin与VCC断开,然后,将Q1的漏极与U10的VIN相连接。

OK,再不会出现60us的电流脉冲。

网友D:
运放一直有电,负载关闭了,没有反馈,运放输出电压最高。
这当然有瞬态失控的问题了。
就好比用绳子拉重物,绳子突然断掉,你就摔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控制端为低时,Q1,Q2都没有导通,Q3没有电流通过,R33也没有电流通过VR33=0,U11的IN-相当于接GND,U11 ...

你的意思是控制基准源的输入,控制基准电压的有无,这个应该可以。那60us的非正常态是什么造成的呢?运放响应时间慢?

运放反馈稳定状态是需要时间的,需要60us,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运放一直有电,负载关闭了,没有反馈,运放输出电压最高。
这当然有瞬态失控的问题了。
就好比用绳子拉重物 ...

有道理,看来这种控制方式还是不合理

网友E:
你这电路设计不对。 找个MOSFET-N 的DS与R33串联一起。POWER 驱动这个管子开关就行了。
不用Q1.Q2等这般啰嗦还错误的设计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这电路设计不对。 找个MOSFET-N 的DS与R33串联一起。POWER 驱动这个管子开关就行了。
不用Q1.Q2等这般啰 ...

逻辑对的,就是误差大一些,带入NMOS的内阻误差,还好NMOS内阻比较小,比100欧姆小很多。

@zhangzhanhe :你慢慢想,针对他的电路,不管你是否认同,肯定是你想错了。
@gx_huang :不太认同,既然是串联就是说流过nmos的电流和R33是一样的,R33端对地电压是恒定的,流过R33的电流就是恒定的了,流过负载的电流也是恒定的,和nmos内阻关联确实想不通
@zhangzhanhe :他这个电路,NMOS串联在采样电阻负端和地之间,你说还需要解释吗,就是串联总电阻等于采样电阻。
恒流大小等于基准电压除以采样电阻,能解释下,NMOS管内阻是怎么影响恒流精度的吗?

网友F:
加一个二极管1N4148,再加一个Q5把逻辑取反一下。如图。当控制端给高电平时,Q1关闭,Q3也关闭。就不会出现楼上几位分析的那种情况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逻辑对的,就是误差大一些,带入NMOS的内阻误差,还好NMOS内阻比较小,比100欧姆小很多。 ...

带入焊点焊锡内阻吧。

网友G:
没有电流时,运放饱和输出高,Q3栅极有高电压而饱和导通,电流开通后,Q3退出饱和要点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加一个二极管1N4148,如图。当控制端给高电平时,Q1关闭,Q3也关闭就不会出现楼上几位分析的那种情况了。
...

Q1关闭,控制端是低电平,Q3怎么关闭?

网友F:
引用 楼主:
Q1关闭,控制端是低电平,Q3怎么关闭?

12楼已更新,改成控制端高电平时关闭Q1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加一个二极管1N4148,再加一个Q5把逻辑取反一下。如图。当控制端给高电平时,Q1关闭,Q3也关闭。就不会出现 ...

这个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F:
12楼已更新,改成控制端高电平时关闭Q1

顺着你的思路,可以把Q2更换成PNP管,可以把Q5省略掉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顺着你的思路,可以把Q2更换成PNP管,可以把Q5省略掉了

这是可以的。
但如果控制端是3.3V的逻辑电平,Q2换成PNP管,Q2的输出高电平并不是5V,那么Q1关闭得不是很彻底。所以我才加了Q5。
如果控制端是5V的逻辑电平,Q2换成PNP是可以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顺着你的思路,可以把Q2更换成PNP管,可以把Q5省略掉了

如果控制端是3.3V逻辑电平,可以把Q2改成同相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控制端是3.3V逻辑电平,可以把Q2改成同相门。

我的逻辑电平确实是3.3的,这个强

网友H:
ztb
@zyj9490 :说出了问题的本质! 再快的控制系统从开环到闭环也是需要时间的;无非是数值的不同.从设计上就不能给系统以失控的机会.
优点,反环环一直是闭环,LZ电路时有开环的问题,那就存在开环到闭环的过渡过程,即是失控状态到受控状态的切换。应会产生60US的脉冲。

网友I:
这大概是C56的原因吧

网友E:
仿真结果,完美

网友H:
引用 网友E:
仿真结果,完美

你的方案在控制上"完美",可是在精度上却有损失.si2302导通电阻55mΩ.导致1/1266的误差.且随温度变化.如果是大电流恒流源误差更大.比较控制"给定端"没有优势.尽量不要选用这种控制方式.

网友E:
引用 网友H:
你的方案在控制上"完美",可是在精度上却有损失.si2302导通电阻55mΩ.导致1/1266的误差.且随温度变化.如果 ...

电阻焊点阻抗都比这个高。你电阻温漂也比这个高,有病吧?

暂且抛开技术上的对错,我反对这种人身攻击式的评论

网友H:
引用 网友E:
电阻焊点阻抗都比这个高。你电阻温漂也比这个高,有病吧?

"电阻焊点阻抗都比这个高"
    您说的"这个" 是指55mΩ吗,得出这个结论你的依据是什么?
    虽然我没有条件去测试一个电阻(例如 1/4W引脚封装)在普通双面板上焊接后,引脚与电路板之间的电阻.
但是我有这样的体验:一只导通电阻7mΩ的TO-220封装的mos管通过50A的电流,发热点集中在MOS管上.所以
MOS要外加散热器,而电路板上的焊点并没有明显高于其它部位的发热.--这表明,焊点的电阻远小于7mΩ.而
不是你说的"都比这个(55mΩ)高" 不知道您同意这个结论吗?

"你电阻温漂也比这个高"
    您这个电路的两只电阻并联后的阻抗是69.64Ω,按照普通电阻100ppm的变化10度来说,就是69mΩ.
    这个数据是比55mΩ大,如果用50ppm.甚至5ppm的电阻呢?

"有病吧?"
    这个题目也得量化.病可以分为身体上的和精神上两种; 身体上的,现代人大都处于亚健康状态,大概率上都有点毛病.所以您这个问题大概率正确.关于精神上的,记得有位大夫说过,"人都有不同程度的神经病".作为电工我赞同他的观点,因为这是个模拟量,要把它变成开关量(有/无)就要有个"阈值".不同的人给这个阈值确定了不同的标准.不知道您的阈值是多少呢? 凡是持不同意见的都是"有病"那么,持有如此低阈值的人其自身的"系数"得多高呀!

ztb
@william008 :和一个"没病的"较真有结果吗 !
xch
@william008 :它谈的不是技术,能看懂吗?
@xch :我说了,“暂且抛开技术上的对错”,“反对28楼这种人身攻击式的评论”。能看懂吗?
xch
@william008 : 1平方mm 的纯铜能够流过50A 的电流不发烫吗? TO220的管脚面积还不足0.5平方毫米。 骗子的话也赞。你病的不清。
赞,有理有节的回答。暂且抛开技术上的对错,我反对28楼这种人身攻击式的评论 。

网友E:
引用 网友H:
"电阻焊点阻抗都比这个高"
    您说的"这个" 是指55mΩ吗,得出这个结论你的依据是什么?
    虽然我没有条 ...

温升=热阻x功耗;温升并不是功耗的单变量函数,你有病才把它当作单变量函数来证明。

TO-220封装的引脚比0402电阻大很多,热阻小,直流电阻也小很多。你有病把不一样的条件实验结果当作证据。

你说可以用5ppm电阻,你怎么知道我不能用恒温槽稳定。你有病编造特例来证明。

MOSFET ron只是采样电阻的一部分,在电路中早就计算进去了。你有病才把ron当作误差。

网友J:
思路复杂了。
因为这个恒流源,本身就可以彻底关闭,为了可靠,你可以在运放反相端预加个很低的正电压,从Vref直接引入就可以了,至于恒流控制电压,则在算法上面减去这个值就可以了,不影响恒流精度。
然后控制端一个MOS管,直接接入运放同相输入端--GND。当Power信号为1时候,恒流源被可靠关闭,Q3完全截止。运放OUT为低电平。当Power信号为低,控制mos管关闭,则运放同相端输入正常控制的恒流电压值,运放输出由低向高变化,驱动Q3正常恒流,由于Q3驱动是由低变高,过程虽然也也可能因为C56的存在有个短暂的瞬态,但由于驱动变化方向相同,因此过冲将非常小,你也可以通过在运放同相端接入一个合适电容,只要这个电容和R28、R31时间常数超过C56的影响,则可以在理论上完全消除过冲。

网友K:
引用 网友F:
如果控制端是3.3V逻辑电平,可以把Q2改成同相门。

二极管没有加?

网友L:
引用 网友C:
当控制端为低时,Q1,Q2都没有导通,Q3没有电流通过,R33也没有电流通过VR33=0,U11的IN-相当于接GND,U11 ...

"如果Q1,2突然导通,Q3实际是导通的,因此有较大的电流!" 为什么这样说呢?能详细解释下吗?谢谢!

详细解释,6楼有呀。

网友L:
引用 网友B:
3脚放一个电容抑制上升速度

Q2的3脚加一个对地电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L:
Q2的3脚加一个对地电容?

运放的3脚。

网友B:
三极管一般直接说名字,B,C,E。。。。

网友L:
你好,我按你的电路,搭了一个仿真图,但是C点处的电压为什么一直是高呢?而且我单步调试发现,当A点为0V时,B点C点电压都不为0,而且D点电压为5v。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请指教,谢谢!

网友L:
引用 网友J:
思路复杂了。
因为这个恒流源,本身就可以彻底关闭,为了可靠,你可以在运放反相端预加个很低 ...

我的仿真图,C点处的电压为什么一直是高呢?而且我单步调试发现,当A点为0V时,B点C点电压都不为0,而且D点电压为5v。(当运放没有输入的时候,不是也没有输出吗?难道我的运放是开环模式???)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请指教,谢谢!

网友H:
引用 网友L:
你好,我按你的电路,搭了一个仿真图,但是C点处的电压为什么一直是高呢?而且我单步调试发现,当A点为0V ...

这个是恒流源的启动过程,在最大电压5V的系统竟然高达25V@5mS!所以显然是假的.
启动过程后面的波形就对了.
示波器图中, 黄色是V3控制脉冲波形,蓝色是输出电流波形,绿色是运放+端波形.

网友H:
Q1如果使用MOS管做开关,会看到运放+输入端有2倍于给定电压的尖峰.同时导致输出电流同样有尖峰.
而使用NPN管可以明显减小尖峰,但是关断残留电压较高.如果反接使用可以明显降低.
至于如何削减使用MOS管做开关产生的尖峰,我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办法.如果仅加大C1会导致波形上升沿太慢.
还是要选择Cgd小的MOS管例如2N7000可以明显减小尖峰.
示波器图中, 黄色是V3控制脉冲波形,蓝色是输出电流波形,绿色是运放+端波形.

网友K:
引用 网友H:
Q1如果使用MOS管做开关,会看到运放+输入端有2倍于给定电压的尖峰.同时导致输出电流同样有尖峰.
而使用NPN ...

三极管倒置使用时,耐压有多少?
B是10左右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K:
三极管倒置使用时,耐压有多少?
B是10左右吗?

三极管倒置使用一般都是用于小信号(<5V).根据NPN结构来判断,耐压应该和正常使用差不多.
正常工作下,根据运放原理B点和A点的电压相等都是0.45V

网友K:
引用 网友H:
三极管倒置使用一般都是用于小信号(

上面问的是 β(放大倍数)是不是10?
不是问B点电压

网友H:
引用 网友K:
上面问的是 β(放大倍数)是不是10?
不是问B点电压

三极管倒置使用的电流放大倍数下降很多,也许10都不到。好在用于斩波器不在乎放大倍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