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KEIL插件显示检测不到Keil C51版本

楼主(2019-04-16):
我安装的时候是把C51和ARM安装在一起的,结果导致安装keil插件时找不到KEIL C51版本,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网友A:
你先单独创一个Keil C 51文件夹。然后把Keil C51的安装文件放进去试一下

网友B:
还有这种事情?难道是先装了ARM再装C51的? 我的是先C51后装ARM,没问题呀

奇怪,第二个文件夹是怎么冒出来的我的没有

楼主:
已经找到解决办法,找了一个其他的电脑,安装了一下插件,然后把里面的文件提取出来放到我自己的C51文件夹里面就好了

网友(2019-12-29):
同样问题,有没有手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