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at24c02的VCC与WP接电容干什么

楼主(2019-04-16):
如图所示,最近在学IIC总线,看到24c02的接线图。
但是不明白在VDD和WE之间介个104电容是什么作用?

请教!!!谢谢了!!!

网友A:
应该是电源高频滤波用的,增加芯片的稳定性。

网友B:
你把它看成是VCC和GND之间的电容是不是容易理解一点?

网友C:
滤波去耦吧

网友D:
因该是滤波用的

网友E:
因该就是滤波用的

网友F:
就是一个滤波的作用

网友G:
这个问题很基础

网友H:
当然是旁路滤波了

网友I:
这个就是一般的滤波作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