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求一个电压检测电路或者芯片,3v到12v

楼主:
这个是bb响,航模锂电池检测装置,带电显,带低电压报警。
这个是它的拆机图,有一个**芯片,还有一个14脚芯片没有丝印。

这是一个电显,实时显示电池电压

这个是它的实拍图,一个高电流低电压稳压器,一个14脚芯片没有丝印。

我想要它们的电路,或者其他的芯片,实现一样的功能,求大佬指导

网友A(2019-04-17):
我有的 你要不?
能显示电压 电流 的

网友B(点评):
怎么联系呢。1215153500@qq.com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有的 你要不?
能显示电压 电流 的

超薄贴装数码管?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超薄贴装数码管?

贴片数码管太贵
0.25英寸数码直插 折弯 剪角 当贴片一样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贴片数码管太贵
0.25英寸数码直插 折弯 剪角 当贴片一样用

哦。。。

网友D:
楼主,那是16脚的,不是14脚。随便找个带ADC的便宜MCU就可以了。

网友E(点评):
图片上是 14Pin 的

网友D(点评):
回复 网友E: 难道我眼花了? 再数了一遍红色PCB板子,确定是16脚的啊!!!

网友E(点评):
回复 网友D: 红的16,绿的14,都没错,也都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