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三极管推场效应管,这个图对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9-04-16):
“其实就是需要用5V单片机,通断一个24V 60MA的LED的正极”

LED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就是需要用5V单片机,通断一个24V 60MA的LED的正极”

LED在哪里?

不是电路里的,我指的是实物,有个灯是24V的,60MA的,我想用这个电路来驱动,但是又觉得元件太多了,因为不只一个灯,是很多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电路里的,我指的是实物,有个灯是24V的,60MA的,我想用这个电路来驱动,但是又觉得元件太多了,因 ...

如果是“不只一个灯,是很多个”,建议使用ULN2003之类的达林顿阵列芯片。但该芯片是联接到LED负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不只一个灯,是很多个”,建议使用ULN2003之类的达林顿阵列芯片。但该芯片是联接到LED负极的。 ...

额,没办法,负极全部连在一起了,只能控制正极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额,没办法,负极全部连在一起了,只能控制正极

那么你使用的是共阴LED。这种情况下,用5V电源的单片机控制,只能使用两级管子的电路。
不过,LED控制一般不需要很快,这种情况下多个Q1使用一片ULN2003来代替,仍然可以使电路简化一些,后级的R4R5可以去掉,R4短路,R5开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你使用的是共阴LED。这种情况下,用5V电源的单片机控制,只能使用两级管子的电路。
不过,LED控制一 ...

哦,那MOS管,我感觉可以换成S8550,是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那MOS管,我感觉可以换成S8550,是吧?

那MOS管,我感觉可以换成S8550,是吧?

可以。但8550基极必须串接限流电阻。

网友B:
引用 楼主:
额,没办法,负极全部连在一起了,只能控制正极

量大的话用共阳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量大的话用共阳的吧。

什么共阳的呢?

网友A:
共阳的LED。

楼主:
哦,那有没有什么芯片,可以集成通断多路正极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那有没有什么芯片,可以集成通断多路正极的?

“有没有什么芯片,可以集成通断多路正极的?”

没见过,也没听说过。

网友C:
可以使用UDN2981或UDN2982,uln2003的pnp版本
datasheet:https://atta.szlcsc.com/upload/public/pdf/source/20131009/1457706654266.pdf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使用UDN2981或UDN2982,uln2003的pnp版本
datasheet:https://atta.szlcsc.com/upload/public/pdf/sourc ...

额,很感谢你,不过这个我以前试过了,由于电阻太大,24V输出时,只有21V左右,有些地方不适合

网友C:
那在给你推荐个方案,使用带阻三极管,npn用ldtd123ylt1g,pnp使用ldtb123ylt1g,LRC的。节省四个电阻

网友D:
如果Vcc是24V,如果只能控制正极,那么也就是这样了。顺便说一下,你的线路图画的真奇怪,我还以为MOS管是负供电呢。其实,这里才60mA,不需要MOS管,一个8050一个8550就搞定,接起来也简单,单片机输出低电平都足够低,三极管8050不需要下拉电阻,直接串联一个合适的比如10K电阻就成,然后C极串联一个10K电阻到8550基极,基极再并联一个10K到24V,这个电阻目的是对付可能产生的8050少量漏电流。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如果Vcc是24V,如果只能控制正极,那么也就是这样了。顺便说一下,你的线路图画的真奇怪,我还以为MOS管是 ...

此种前提应该是MCU的IO支持开漏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