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无线编码遥控门铃电路图

楼主(2019-04-16):
无线编码遥控门铃电路图

下面是无线编码遥控门铃电路图的电路图

编码遥控门铃与传统的门铃相比免去了牵线的麻烦,由于采用了编、解码技术,多机使用互不干扰,大大提高了可靠性、实用性。

一、JC618型编码遥控门铃的工作原理

JC618型无线编码遥控门铃发射部分的原理电路图

JC618型编码遥控门铃接收部分的原理电路图

本电路的核心就是采用了一对编、解码集成电路,即PT2262、PT2272,它们是CMOS大规模数字集成电路。前者是编码器,后者是译码器。他们组合应用起来构成一个发射—接收数字编、解码系统。

PT2262编码器是一种8位编码发射器,下图是PT2262的管脚排列图。它的第1—8脚是编码的输入端,每个输入端可以有3种状态,即“0”、“1”或“开路”,其中“0”表示为接低电平,“1”表示为接高电平,因此8个脚可以组成6561个不同的编码。

设定的编码信号从17脚串行输出,可用于无线遥控发射电路。

第14脚是发射指令端,当此脚接地时,PT2262输出端则发出一组编码脉冲。第15脚、第16脚是一个内置振荡器,外接几百千欧到几兆欧的电阻即可产生振荡,第18脚、第9脚分别是电源的正、负极。

PT2272解码器是一种8位解码接收器,下图是PT2272的管脚排列图。当PT2262发出的编码与PT2272预置的编码相同时,它的17脚就会输出高电平。第14脚为输入端,第15脚、第16脚是振荡器,外接电阻值为几百千欧即可。

发射与接收电路安装完成后,要认真检查电路有无错焊、漏焊、短路等不正常现象,并及时修改更正。发射与接收电路的编码方式必须保持一致。然后可以通电测量各级静态电压。发射电路在微动开关接通时,IC1的第17脚电压应由0V变为约1.7V,VT1的基极电压为0.1V左右。接收电路中,VT2、VT3、VT4、VT5的集电极电压分别为1.3V、0.8V、0V、2.4V,基极电压为0.8V、0.6V、0.6V、0V。用手触摸天线线圈时,VT3的集电极电压应有0.1-0.2V的波动,VT4的集电极电压应有0-0.6V的波动,VT5的集电极电压应有0.8-2.4V的波动。

各级电压正常后可以调C1来调整发射载频,调C1要用无感起子,并且手不要触摸任何元件,以免导致频率漂移。

如果每次在近距离按下发射器微动开关时,门铃可以发声,说明电路基本正常,这时就可以逐渐拉开距离实验,仔细调整C1,可以使遥控距离在开阔地达到30米以上。

楼主:
无线编码遥控门铃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