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新手菜鸟,求助大佬解答秒表问题

楼主(2019-04-16):
求助啊,请问为什么我这个程序烧到单片机里,显示的结果为什么是每隔5s百位加1?修改中断计数值好像也没用,中断计数初值改成多少跑在板子上都是5s百位加1.。。。。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WEI=P2^2;
sbit WEI1=P2^3;
sbit WEI2=P2^4;
uchar i,q;
uchar code tab_duan[]={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display(uchar);
delay(uchar);
baidisplay(uchar);
baidelay(uint);
void main()
{
        EA=1;
        ET0=1;
        TMOD=0x01;
        TH0=(65536-10000)/256;//计数10ms
        TL0=(65536-10000)%256;
        TR0=1;
        while(1)
        {

        if(q==100)
                {
                                q=0;
                                i++;
                                if(i==10)
                                i=0;

                }
                        display(q);  //每隔10ms个位数加1
                        q++;

        }

}
void time() interrupt 1
{
        TH0=(65536-10000)/256;
        TL0=(65536-10000)%256;

}
display(uchar q)
{
        P0=0x00;            //消隐
        P0=tab_duan[q/10];  //十位
        WEI=1;WEI1=0;WEI2=0;
        delay(10);

        P0=0x00;
        P0=tab_duan[q%10]; //个位
        WEI=0;WEI1=0;WEI2=0;
        delay(10);

        if(q==100)        //加到到99百位加1,计数一秒
    P0=0x00;
        WEI=0;
        WEI1=1;
        WEI2=0;
        P0=tab_duan[i];
        delay(1000);

}
delay(uchar a)
{
        uchar j,k;
        for(j=a;j>0;j--)
        for(k=100;k>0;k--);
}

网友A:
。。。。你中断里面除了初始化定时器好像啥也没干呀?那你用中断干嘛?我好像没看到你其他地方检测中断之类的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中断里面除了初始化定时器好像啥也没干呀?那你用中断干嘛?我好像没看到你其他地方检测中断之类 ...

感谢解答,但是我修改之后好像还是出现之前的问题,就中断初值修改之后依旧是5s百位加1。。。

void main()
{
        EA=1;
        ET0=1;
        TMOD=0x01;
        TH0=(65536-10000)/256;//计数10ms
        TL0=(65536-10000)%256;
        TR0=1;
        while(1);

}
void time() interrupt 1
{
        TH0=(65536-10000)/256;
        TL0=(65536-10000)%256;
        if(q==100)
                {
                                q=0;
                                i++;
                                if(i==10)
                                i=0;

                }
                        display(q);  //每隔10ms个位数加1
                        q++;

}

网友B:
这一部分改一下:
void display(uchar q)
{
        P0=0x00;            //消隐
        P0=tab_duan[q/10];  //十位
        WEI=1;WEI1=0;WEI2=1;//
        delay(10);

        P0=0x00;
        P0=tab_duan[q%10]; //个位
        WEI=1;WEI1=1;WEI2=0;
        delay(10);

        if(q==100)        //加到到99百位加1,计数一秒
    P0=0x00;
        /*WEI=0;
        WEI1=1;
        WEI2=0;
        P0=tab_duan[i];
        delay(1000);*/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一部分改一下:
void display(uchar q)
{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