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定时器级联问题

楼主(2019-04-16):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在学习STM32F407的定时器的时候,看到定时器可以级联使用,就是一个定时器用于主,一个定时器用于从。我看到下面一个表
于是,我就把定时器9设为从,定时器10设为主(发现没有寄存器可以设置主的,但是有这个表,我觉得应该有连接),但是我看定时器10的接口图,发现它并没有TRGO输出,也就是说不可能作为其他定时器的主。

目前实验发现,TIM9是不能获得TIM10的输出的,我分析的结论是TIM9与TIM10之间没有如表中所述的主从连接关系。各位有什么好的见解,
我是想要实现它们之间级联的方式。

网友A:
不行就换一个呗,干嘛非得9哇

网友B:
级联可以用来干什么呢

网友C:
就是用一个去触发另外一个

网友D:
有一个帖子说的很详细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E:
还没有做过级联

网友F:
是不是直接设置寄存器就可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