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串口调试助手和mcu通讯收不到数据

楼主(2019-04-16):
在什么情况下串口调试助手和mcu通讯收不到数据

网友A:
串口通讯程序有吗

楼主:
内有串口通讯程序

网友B:
mcu能检测到有数据输入吗?

楼主:
能检测到有数据输入,但串口调试助手一直没有数据,跪求原因

网友C:
串口发送程序没问题就看看TX与串口间的连线是不是好的喽

网友D:
除了连接问题, 波特率设置问题,

网友E:
如果是 USB 串口, 这个串口设备也会有问题, 不妨换个试试

网友F:
很多情况都会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G:
波特率的问题?

网友H:
首先确认到底发送了数据米有

网友I:
也有可能是接线的问题

网友J:
好多种情况都会这样

网友K:
串口号对不对

网友L:
难道是串口号的问题

网友G:
楼主如何知道已经发送数据了呢

网友M:
用示波器看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