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多字节移位不懂从哪下手

楼主(2019-04-16):
原来用汇编编程很容易的就进行多字节的移位,现在刚开始学用Keil  C编程,就搞不懂从哪下手

网友A:
比如一次性移位11个字节,比如左移,将最高字节的最高位移出丢失,并将下一字节的最高位移进前一字节的最低位

网友B:
后10个字节的最高位分别移进其前一字节的最低位?我怎么没明白

网友C:
比如有这些字节要参与移位:unsigned char  a[]={0xfe,0x25,0x32,0x56,0x4e,0x56,0xab,0xef,0xf3}:

   a[i]=a[i]<<1|((a[i+1]&0x80)? 1:0);      //    i 由0到7 。

   a[8]=a[8]<<1;

   这样子就可以同时将9个字节顺次向前移一位

网友D:
如果字节数是2,3,4时可以将数据类型定义为int或是long,
unsigned int dat;
dat<<11;

网友E:
void led_8()
{
uint8_t i;
uint8_t tmp = 0x01;
for(i=0; i<8; i++)
{
  PORT =  ~(tmp<<i);//左移
  delay();
}

网友F:
6楼的可以参考下,应该可以实现。

网友G:
一群马甲,有意思么?

网友H:
有左移和右移啊

网友I:
多读读别人的代码

网友J:
多写代码 多百度 就会了

网友K:
多读读代码 啊

网友L:
不会用汇编语言

网友M:
先写简单的程序跑跑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