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LF398N 在multisim中没有这个元器件 仿真不了

楼主(2019-04-16):
LF398N 在multisim中没有这个元器件  仿真不了

网友A:
在网上搜索一下,看有没有别人分享的

网友B:
在multisim找个类似的芯片,修改一下。

网友C:
或者在multisim用Verilog HDL设计一个

网友D:
还是找一个芯片  重新修改修改   试一试吧   只有这样了

网友E:
上百度的搜索的应该是可以的解决的

楼主:
不行啊  找怎么样的型号代替呢?

楼主:
好吧,我找找,结贴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