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使用硬件法好还是软件法好

楼主(2019-04-16):
请问各位,小弟准备使用2812控制同步电机,不知道使用硬件法好还是软件法好呢?

网友A:
用软件实现比较好吧

网友B:
这个用软件硬件都行

网友C:
复杂运动的用软件,简单的就硬件吧。

网友D:
这个感觉还是用硬件的方法效率要比软件的高一些吧。

网友E:
DSP2812控制同步电机的源码是从哪里找到的?

网友F:
可以用2812控制步进电机

网友G:
2812除了专用电机控制外,在电源和电流变换方面作用很强大

网友H:
现在用的最多的DSP就是TI的了

网友I:
怎么连接DSPF2812开发板和l298n步进电机驱动模块

网友J:
用TMS320F2808可以试试

网友K:
调节直流电机的PWM脉宽输出?

网友L:
用TMS320F2812控制无刷直流电机需要外扩Flash和RAM?

网友M:
作DSP控制电机的,2812、28335

网友N:
2812产生svpwm和spwm的区别

网友L:
数控系统怎么通过G代码控制电机运动的?

网友E:
《基于TMS320F2812的永磁同步电机控制》?

网友K:
电机转速和传感器测定的距离呈啥样的比例关系?

网友F:
只是资源有点浪费,成本也受不了

网友J:
实在不成就STM32+CPLD/FPGA方案

网友G:
最好直接学习2812,很快进入项目,至于教材孙老师有本书,好像是清华大学出版社的,挺好

网友I:
TMS320F2812 basic板,驱动器是l298n模块

网友H:
20000系列主要用于工业控制

网友M:
做电机控制用哪个DSP比较好

网友N:
软件法生成的,同样是设置了ev中定时器的三个比较器,有什么区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