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完成一次转换后是进入中断,还是立即开始第二次采样转换

楼主(2019-04-16):
IO, ADC, ADC1, dc, RS
在单通道多次转换模式下,当ADC12MSC=1时,只要第一次转换完成后面的转换就会自动开始。在用户使用指南中是这样说到的“Successive conversionsare triggered automatically as soon as the prior conversion is completed.”其中用到as soon as,那如果存在ADC12中断的话,完成一次转换后是进入中断,还是立即开始第二次采样转换,还是两者一起进行?

网友A:
产生中断后,PC跳转到相应的中断入口,ADC模块自己接着进行下一个转换

网友B:
如果中断服务程序耗时较长,我想那有可能产生嵌套中断,所以尽量避免。

网友C:
如果是问转向中断入口和ADC下一个转换开始之间的先后顺序

网友D:
或者说二者之间有没时序差,这个可以去研究研究用户向导的相应模式流程图

网友E:
这个是完成之后,就自动触发第二次转换。

网友F:
肯定有先后顺序的,要不adc数据就混了。

网友G:
这个顺序有先后,只是触发而已。

网友H:
一般都是读取完成标志位的。

网友I:
触发中断后,数据就自动触发保存了。

网友J:
完成顺序转换之后,才能进行下一步吧。

网友K:
正常来说就是数据总是连续转换的。

网友L:
触发中断跟进行第二次转换没有说。

网友M:
可以循环进行通道数据的采集的。

网友N:
触发中断后,数据就自动触发保存了

网友O:
是两者在一起,adc继续开始并且触发中断.
你这种连续采样和中断混用的情况不是特别长见,一般连续采样都使用dma来处理数据,因为中断可能响应不过来.

网友P:
引用 网友O:
是两者在一起,adc继续开始并且触发中断.
你这种连续采样和中断混用的情况不是特别长见,一般连续采样都使用d ...

您注意看一下前面各层楼发帖时间的间隔,以及各层的帐号注册日期,也许就能明白什么了,楼主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呢。

网友O:
引用 网友P:
您注意看一下前面各层楼发帖时间的间隔,以及各层的帐号注册日期,也许就能明白什么了,楼主这是醉翁之意 ...

最喜欢这种问题讨论贴,本身敲几个字都不花费什么时间,看程序的帖子很是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