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linux下安装mplab-x.run的方法,linux下开发pic效果很好很强大

楼主(2019-04-16):
sudo passwd root 设置root密码,然后
su/
输入password
然后
sudo apt-get install openjdk-6-jdk
安装好jdk环境
下面 chmod +x mplab-x.run
接下来 ./mplab-x.run
下面安装界面启动,按照提示安装吧
提示:新版本的ubuntu 进入命令行的方法是 ctrl+alt+T
同样在root权限下安装上xc8.run那么进入插件配置,设置好xc8,然后编译器默认为xc8即可,在linux下开发pic编译速度快,一般几十毫秒就可完成一个项目的编译,而windows下需要好多秒甚至几十秒

网友A:
说的...这个是基于java虚拟机的平台, 在Linux下面即使跑图形界面,也是飞一般的速度..

网友B:
之前有尝试在linux下开发,最大的痛是其他调试用的辅助软件一下没了替代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有尝试在linux下开发,最大的痛是其他调试用的辅助软件一下没了替代品 ...

是的,其他方面太坑了。不过目前好多单片机开发都可以在Linux下搞了,比如TI的CCS,也支持linu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