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E] 你以为吃饭就只是吃饭么?心灵烛光晚宴

楼主(2019-04-16):
心灵烛光晚宴
基本思路
通过让彩色灯光从玻璃缸底部反射出来,必须确保水不会轻易进入电路引发短路,这就需要拿一些东西将玻璃缸抬高一点。我找了一个12x12cm的木制底座和一些塑料模具。
先将蜡烛切成四块,蜡烛将安置在塑料模具上,彩灯将放置在模具下方朝上。所有器件都放入底座中,最后用填料覆盖以隐藏电路。
电路设计
    该电路由Arduino,锂电池和充电器以及三颗彩灯组成。当然还有开关和四颗用于状态指示灯。总的来说,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设计,并且不需要很长时间就能运行。
准备指示灯
该电路有四颗状态指示灯。蓝色LED指示已启动并正在运行。红色LED指示电源正常。黄色LED指示电池正在充电,绿色LED指示电池已充满电。
红色、绿色和黄色LED将连接一个220Ω电阻,蓝色LED将使用330 Ω。最好是是所有LED都具有大致相同的亮度。
切割长度约为20cm的导线。我喜欢使用与LED颜色相匹配的颜色,以便更容易布线。可能是强迫症。
用黑线焊接到每个LED的阴极上。接下来,将绿色线焊接到绿色LED上的阳极,红色线连接到红色LED上的阳极,黄色线连接到黄色LED上的阳极。现在在每根导线上套上一根长度约为5cm的热缩管。用打火机烧一下让它缩小到最小。
接下来将电阻的一端焊接到每个LED的阳极上的导线。将另一个热缩管滑过电阻并将其缩小到位。管的长度应足够长,以遮住整个电阻和裸线。
   通过将每个LED连接到电源来测试每个LED。
准备彩灯
   彩灯将使用三根线串联接在一起。每个彩灯的数据输入和数据输出引脚接在一起。
1)切3组3根线。一个红色,一个黑色和一个黄色,每根20cm长。每种颜色3根。
2)将黑色线焊接到彩灯底部的Gnd焊盘。将红线焊接到同一侧的5V焊盘。
3)将黄色线焊接到Din 焊盘。
4)现在将第二个黑线焊接到同一个彩灯上的另一个Gnd焊盘上。
5)将第二根红线焊接到同一彩灯上的另一个5V 焊盘。
6)将第二根黄色线焊接到同一彩灯上的Dout 焊盘
7)这是第一个彩灯。该Din线将连接到引脚6。
8)将第一个彩灯 的Dout 侧的导线焊接到下一个彩灯 的 Din 焊盘上。请注意,第一个彩灯的 Dout 连接到下一个彩灯的Din 。
9)将第一个彩灯的黑色线和红色线连接到第二个彩灯的Gnd和5V焊盘。
10)以相同的方式将第三组导线连接到第二个彩灯的Dout 侧
11)现在将来自第二个彩灯的第三组导线的另一端连接到第三个彩灯的Din 侧。
12)完成后,彩灯上的所有5V焊盘都连接在一起,并且所有Gnd 焊盘都连接在一起。第一个彩灯的Dout 连接到第二个彩灯的Din 。第二个彩灯的 Dout 连接到第三个彩灯的Din 。
把Gnd和5V连接到Arduino。将第一个彩灯的黄色线连接到Arduino上的第6个引脚。来测试是否正常工作。
基座布局
    首先用一把剪刀将肥皂模具分成四块。我留下了所有的边缘,只切掉了顶部。边缘可用于将模具贴到底座上。
   如上图所示,三个用于固定蜡烛圆筒,另外个用于覆盖电路。我还把电池放在其中一个蜡烛底座下面。用钻头在其中两个模具的每一侧钻两个孔,彼此相对。在第四个模具,这是用于覆盖电子器件的最大部件,我用刀切出三个孔。第一个在长边(右边),LED线和彩灯线将通过。注意在切开此开口时,我也移除了塑料的底部,因此电线可以靠在木头底部。第二个孔位于开关附近的短边上。这允许开关线穿过。最后一个整体与充电器上的USB端口对齐。
使用热胶枪,将彩灯连接到模具下方,彩灯对齐在每个模具的中心。注意,我将热胶放在彩灯两侧的导线上,而不是彩灯本身。
接下来,我将USB充电器对准,使其尽可能齐平地靠近底座的左侧(使USB端口尽可能靠近侧面)。我在模具顶部标记并钻了四个小孔,与充电器PCB上的孔对齐,然后用尼龙六角螺丝将USB充电器连接到塑料模具上。在充电期间连接USB电缆时,这可使充电器保持在适当位置。
    下图可以看到底座被涂成白色。钻完所有的孔并打磨后,可以刷涂或喷涂白色(或任何你喜欢的颜色)。
    需要在侧面钻五个孔。其中四个用于LED,第五个用于USB充电电缆。将LED插入塑料模制件中,然后插入钻孔中。当模制件插入他们将要穿过的材料时,由于这些是插入一块木头,它们需要一个稍大的孔。下图显示了LED和充电器孔的位置。
     在准备好各种组件后,对框架进行打磨和涂漆。接下来,我将LED插入塑料模制品中并将它们推入孔中。我不需要将它们粘合,因为它们非常适合于孔。我将所有模具放置到位,并使用透明胶带将它们固定到位。我尽可能使用尺子将三个蜡烛模具集中在一起。使用热胶将滑动开关粘在内部框架顶部附近。一切就绪后,我将玻璃烛台放在模具上,然后用玻璃填充物填充盒子。冰球漂浮在水中,一切都准备好了!
程序
#include <Adafruit_NeoPixel.h>
#include <avr/power.h>

// ***
// *** The first NeoPixel is connected to pin 0
// ***
#define NEO_PIXEL_PIN 0

// ***
// *** The pin on which the power LED is connected
// ***
#define POWER_LED_PIN 3

// ***
// *** Number of NeoPixels
// ***
#define NEO_PIXEL_COUNT 3

// ***
// *** Create the NeoPixel instance
// ***
Adafruit_NeoPixel strip = Adafruit_NeoPixel(NEO_PIXEL_COUNT, NEO_PIXEL_PIN, NEO_GRB + NEO_KHZ800);

void setup()
{
  // ***
  // *** Trinket 16MHz
  // ***
  if (F_CPU == 16000000) clock_prescale_set(clock_div_1);

  // ***
  // *** Setup the power LED
  // ***
  pinMode(POWER_LED_PIN, OUTPUT);

  // ***
  // *** Turn the Power LED on
  // ***
  digitalWrite(POWER_LED_PIN, HIGH);

  // ***
  // *** Setup the strip
  // ***
  strip.begin();
  strip.show();
}

void loop()
{
  rainbowCycle(60);
}

void rainbowCycle(uint8_t wait)
{
  uint16_t i, j;

  for (j = 0; j < 256 * 5; j++)
  {
    // ***
    // *** 5 cycles of all colors on wheel
    // ***
    for (i = 0; i < strip.numPixels(); i++)
    {
      strip.setPixelColor(i, Wheel(((i * 256 / strip.numPixels()) + j) & 255));
    }

    strip.show();

    delay(wait);
  }
}

uint32_t Wheel(byte WheelPos)
{
  WheelPos = 255 - WheelPos;
  if (WheelPos < 85)
  {
    return strip.Color(255 - WheelPos * 3, 0, WheelPos * 3);
  }
  if (WheelPos < 170)
  {
    WheelPos -= 85;
    return strip.Color(0, WheelPos * 3, 255 - WheelPos * 3);
  }
  WheelPos -= 170;
  return strip.Color(WheelPos * 3, 255 - WheelPos * 3, 0);
}

网友A:
泊来译品?

网友B:
这个厉害了,肯定能获得女朋友的芳心。有没有视频的效果演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厉害了,肯定能获得女朋友的芳心。有没有视频的效果演示? ...

有的哦

网友B:
把视频效果贴出来看看啊,效果好的话大家可以都做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