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这个Mos管的压降怎么这么大

楼主(2019-04-17):
先上图:

我做一款产品,需要低功耗,因为有蓝牙,所以弄了一个
Mos管用来低功耗时切断蓝牙电源。Mos管用的是FDV301。可是发现,
Mos导通时,VCC是3.3V,VCC1只有2.67V,所以蓝牙根本
连不上。请问高手,为什么Mos管压降这么大呢?
电路应该怎么改呢?谢谢!

网友A:
你的MOS管想要充分导通(压降很小),门极必须高于源极几伏特。现在你没有对MOS管门极施加这么高电压,当然MOS管压降比较大。

网友A:
“电路应该怎么改呢?”

改用P沟MOS管,另加一支NPN小功率三极管作为控制。

网友B:
直接用个PMOS,比如SI2301啥的,低电平为ON,可以直接在PCB上换掉原来的MOS管。

网友C:
改用P沟MO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个PMOS,比如SI2301啥的,低电平为ON,可以直接在PCB上换掉原来的MOS管。 ...

谢谢!真的可以吗?不用改PCB?管脚位置都是对的?那我需要买SI2301了。

网友B:
但是你要注意另外一个问题,你给出ON的时候,因为那边电源也有电容,你的3.3V会瞬间跌落,可能导致MCU工作异常甚至复位。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真的可以吗?不用改PCB?管脚位置都是对的?那我需要买SI2301了。

脚位不对。底朝天焊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但是你要注意另外一个问题,你给出ON的时候,因为那边电源也有电容,你的3.3V会瞬间跌落,可能导致MCU工作 ...

我感觉这样不行哎。MCU工作异常是不允许的。就没什么好方法吗?你觉得maychang的方法怎么样?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但是你要注意另外一个问题,你给出ON的时候,因为那边电源也有电容,你的3.3V会瞬间跌落,可能导致MCU工作 ...

我改了一下。

这样你看怎么样?有什么不合适的吗?还会不会出现那个3.3V瞬间跌落的问题?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脚位不对。底朝天焊接试试

我错了。因为需要交换源极漏极,PCB是需要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错了。因为需要交换源极漏极,PCB是需要改的。

戈卫东大神你好。

这个电路你看行吗?漏极和源极接的对不对?还存在那个电源电压跌落的问题吗?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戈卫东大神你好。

这个电路你看行吗?漏极和源极接的对不对?还存在那个电源电压跌落的问题吗?谢谢!

电源电压跌落是因为一个电容突然接入,必然导致电压跌落,无法避免。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但是你要注意另外一个问题,你给出ON的时候,因为那边电源也有电容,你的3.3V会瞬间跌落,可能导致MCU工作 ...

你的意思是说用PMOS的话,电源会跌落,这个怎么理解?为什么会跌落?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你的意思是说用PMOS的话,电源会跌落,这个怎么理解?为什么会跌落?

什么开关都一样。

网友B:
也不一定就出问题。如果原来的电容容量很大而电源受控部分电容很小,跌落就很小就不会出现MCU复位那样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什么开关都一样。

那如果在PMOS的源极加上限流电阻,应该就没问题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E:
那如果在PMOS的源极加上限流电阻,应该就没问题了吧

还可以在栅极串电阻,抑制栅极充电速度,控制刚接通时的电流值

网友F:
电机用的mos导通压降比你这个都大

网友G:
用NMOS也行,只是你应该放在地端,断开VCC1d的地线,这样MOS的驱动端电压足够了,我就是这样控制液晶屏背光功耗的

网友H:
把你的NMOS改为PMOS就可以了,通过IO口控制mos管的通断来降低功耗

网友I:
端口直接给蓝牙供电不得了,要这么复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端口直接给蓝牙供电不得了,要这么复杂吗?

要求低功耗呀

我估计,他的意思是:输出高电平蓝牙工作,输出低电平,蓝牙不工作。但要保证设置的IO电流满足要求,且不会超过单个IO 的电流极限。我记得单片机一般有单IO电流极限,也有通过VCC的电流极限。你看看手册是否有

网友J:
电路知识要多看看了

网友K:
新手设计电路,自己多测量实际电路,多搭一下电路测试,然后再提高基础知识。
直接由新手设计电路,这个单位的项目够呛。

楼主:
引用 网友K:
新手设计电路,自己多测量实际电路,多搭一下电路测试,然后再提高基础知识。
直接由新手设计电路,这个单 ...

不要打击我,我也是赶鸭子上架

不是打击呀,是鞭策。三极管、MOS管的特性,是基础呀!

网友:
驱动的电压不够,MOS管没有完全导通,电阻就大

网友L:
贴片继电器

网友M:
用个褚管  不要用硅管 导通电压会降0.3v应该可以在不改电路的情况下用你试一试

网友M:
就是用晶体管 不要用mos管  低压用锗管  因为他的导通压降小于硅管

网友N:
引用 网友B:
电源电压跌落是因为一个电容突然接入,必然导致电压跌落,无法避免。

卫东大神,这个怎么理解呀?“电源电压跌落是因为一个电容突然接入,必然导致电压跌落”,,,电容上的电压不是不能突变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N:
卫东大神,这个怎么理解呀?“电源电压跌落是因为一个电容突然接入,必然导致电压跌落”,,,电容上的电 ...

当另一个电压为0的电容接入电路中时,就可以突变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改了一下。

这样你看怎么样?有什么不合适的吗?还会不会出现那个3.3V瞬间跌落的问题?谢谢!

MOS管要换成PMOS才可以,NMOS的话,你的单片机输出电压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