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 【讨论】关于BGA焊盘大小,有哪些因素需要考虑?

楼主(2019-04-17):
起因:我们有一类产品,长期以来偶有BGA焊盘失效导致的故障。能力范围内,各种因素都考虑过,比如更改表面处理工艺、和焊接厂沟通调整温度曲线等。昨天在重新审核封装时,发现似乎焊盘有些小:芯片是1.0mm球距的BGA,球径是0.6mm的typ值,最小最大分别为0.5mm、0.7mm。我们的焊盘直径是0.46mm。而官方手册里给出的推荐值是0.53mm。算起来,面积小了25%。
由此引出一个问题:焊盘面积小了,会不会因此导致焊盘焊接强度降低,进而降低焊点的可靠性

此外,又发现了另外一个问题:

上图是我们另外一款产品用的另外一个系列的芯片的手册。同样是1.0mm的球距,而且查过后确认球径也是0.6的typ值,两颗芯片可以pin-to-pin兼容,但是封装工艺不同,给出的建议焊盘大小也不同。(实际上,我们在工作中按照A封装做的,后来换成B封装,也没修改焊盘。。。)
是否能得出一个定性的结论:不同封装工艺的可靠性焊接要求,对焊盘尺寸要求不同?这背后是什么原因?是不同工艺(可能焊球成分也不同?)对焊锡量的要求不同?还是有什么别的原因?

以上是个人在工作中的一点儿疑问,还有些没有找到答案。因为涉及到生产工艺的东西,不是强项。不知道各位同行有没有相关经验?可否指点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