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的double型数据标准问题

楼主(2019-04-17):
问一下,stm32的double型数据遵循的是什么标准,是IEEE754吗?

网友A:
应该是的吧,C语言都是一样的

网友B:
跟是多少位的有关系吧

网友C:
跟单片机本身有关系吧

网友D:
我都是直接百度

网友E:
这个标准是什么

网友F:
跟标准有关系吗

网友G:
还真没关心过这个问题

网友H:
我一般就是看看单片机的位数

网友I:
不太清楚这个

网友J:
这个还有标准?

网友K:
可以看看这个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