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π型滤波电路的设计和问题

楼主(2019-04-17):
【不懂就问】
如图下的π型滤波电路
此电路是把+12V_OP分压输出6V,给运放的同相端,当做偏置电压
【1】电容C是把高频信号导入到大地,等于把高频滤掉;而L电感然低频信号通过,
那么结合此图,是不是说前级输入的+12V,可能是从开关电源过来的
即使滤波后,依旧含有高频的分量(MOS管高频开断导致),
现在再通过LC的π型滤波,输出更为平直的直流+12V-OP吗?

【2】如果按照图中的取值选型,电容容易选型,这个电感如何选型?
10uH电感L的选型是不是还要计算它的电流值,即电感选型时要看它的直流电流要大于12/(10K+10K)=0.6mA吗?
如图2所示

  图1

  图2

网友A:
(1) 通过LC的π型滤波,输出更为平直的直流+12V-OP;
(2) 如果不考虑体积,成本,电感量大更好; 电感选型时要看它的直流电流要大于电感后面的负载电流。如果负载只有(10K + 10K)电阻,这个计算12/(10K+10K)=0.6mA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通过LC的π型滤波,输出更为平直的直流+12V-OP;
(2) 如果不考虑体积,成本,电感量大更好; 电感 ...

如果不考虑体积,成本,电感量大更好; 电感选型时要看它的直流电流要大于电感后面的负载电流。

【1】电感量越大,它形成的感应电动势(尖峰电压)也大,在这个要考虑吗?还是说在这个滤波电路中不考虑这个,因为只有漏感才会形成尖峰?

【2】我后面输出6V就直接给了一个运放同相端当做偏置电压,这样的话,电感后的负载就是图里的两个10K电阻吗?

【3】是不是有交流电感和直流电感之分?如果要区分,分别用在什么情况下呢?这里为什么要看电感的直流电流?是不是因为输入是12VDC?

网友A:
1.  电感量越大,它形成的感应电动势(尖峰电压)也大——这个不用考虑。因为形成的感应电动势除了电感外还需要瞬变电流。(了解楞次定律)。“只有漏感才会形成尖峰?”这个说法不妥。
2.  电感后的负载就是图里的两个10K电阻。没错。
3.  绝没有交流电感和直流电感之分。只是因为这里电感要通过直流电流,如果电感线径太小、功率不够,电感会发热甚至烧毁。比如电感电流是150mA,如果用在1A的电路中,自然会冒烟烧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电感量越大,它形成的感应电动势(尖峰电压)也大——这个不用考虑。因为形成的感应电动势除了电感外还 ...

但是电感在选型时,看到的器件资料 有专门的一栏是说直流电流值,怎么不说交流电流值?
还有就是比如接三相220VAV进线的滤波电感,当断电时,为什么不考虑电感在断电时产生的感性电动势(突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