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手:新唐N9H20软件例子请教

楼主(2019-04-17):
购买的原厂的DEMO板,拿到N9H20软件例子,有些疑问想请教一下:
1、代码分LINUX BSP和Non OS BSP,这个只是根据自己的开发环境来选择?那什么情况下用哪种比较好呢?

2、Non OS里面NVT LOADER和Loader文件夹里的资料各代表什么?烧录的时候好像没有说要烧录NVT LOADER的资料?

3、Loader里面的LIB只包涵了一部分功能,其它的SPI或者I2C是还需要自己再添加吗?
之前学的是8051的单片机,没有接触过这个类型的,请教一下给位前辈!!

谢谢!

网友A:
一个是跑Linux系统的,一个是不跑系统的。

网友A:
N9H20资料下载
请从此ftp帐号下载资料
ftp://nftp.nuvoton.com/
Username: CSC32_guest
Password: i6s+qg5
下载以下2个目录:
/CSC32_guest/Public/N9H Series/N9H20/
/CSC32_guest/Public/N9H Series/N9H2xTool/
SW:
1.Loader: N9H_SeriesN9H20Non-OS BSPN9H20-Non-OS-BSP v1.00.000Non-OSLOADERSpiLoaderSpiLoaderKEILN9H20K5_SpiLoader.uvproj
2.emWin demo N9H_SeriesN9H20Non-OS BSPN9H20-Non-OS-BSP v1.00.000Non-OSemWinSampleSimpleDemoKEILSimpleDemo.uvproj
How to build & Run & change UI:
N9H_SeriesN9H20Non-OS BSPN9H20-Non-OS-BSP v1.00.000Non-OSemWinDocemWinStartGuide-N9H20-Series.pdf
烧写工具:N9H_SeriesN9H2xToolTurboWriterTurboWriter V2.30.001_N9H20K5
1. 短接ND0 (见开发板图示),连接usb,开机
2. 打开turboWriter烧写软件,准备好SW中所列N9H20K5_SpiLoader_GPM1006D0.bin(spiloader在开发板上原来就有,也可以直接沿用不用再次烧写)和SimpleDemo_N9H20K5_NAND.bin
3. 烧写N9H20K5_SpiLoader_GPM1006D0.bin:
a. .选system image
b.  image name选择disk上的文件 “N9H20K5_SpiLoader_GPM1006D0.bin”
c.  burn
4. 烧写SimpleDemo_N9H20K5_NAND.bin:
a. 选Execute
b.  image name选择disk上的文件 “SimpleDemo_N9H20K5_NAND.bin”
c. Image execute address = 0x0
d. Image start bank = 0x1
e.  burn
HW:
1. 电源
2. 开关
3. Usb下载线
4. ND0 (Normal/Recover mode切换)断开为普通运行模式,短接为Recover烧写模式
5. 串口
6. Reset 按键

网友B(点评):
十分感谢,总算找到一些好用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是跑Linux系统的,一个是不跑系统的。

还想请教一下跑Linux系统的和不跑Linux系统的区别是什么?跑Linux系统有没有在哪些方面比不跑的有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A:
N9H20资料下载请从此ftp帐号下载资料ftp://nftp.nuvoton.com/Username: CSC32_guestPassword:  ...

代码是已经下载了的,也有烧录软件到DEMO运行。
1、但是就像上面写的System Flie用的是Loader|spiLoader编译出来的文件,那NVT Loader里面编译出来的代码是用来做什么的?
2、而且目前使用的SpiLoader里面Keil包涵的LIB只有GPIO,spu,syslib,和VPOST,那么剩下的比如:I2C,SPI之类的LIB是自己需要的时候再手动添加到Keil里?

网友C(2022-04-18):
先看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