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MG32X02解锁

楼主(2019-04-17):
由于时钟配置失误,导致MG32X02单片机锁住了,如何解锁,各位大佬

楼主:
已解决。用笙泉的烧程软件重新烧写就行了

网友A:
是的,使用配套的ICP Programmer,然后按住开发板的复位键不松手,点击更新,更新完成后松开复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