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使用低速率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楼主:
如题,程序是采用例程修改的,把例程中初始化部分括号中的115200改为57600,9600,收发数据都正常,改为1200时,数据就不对了,使用的是串口1,不知道还要修改哪里?谢谢

网友A(2019-04-17):
這個問題出在範例有換算上的誤差,只要將範例做修正即可得到正確的baudrate

在這先貼上範例的公式

RH3    = HIBYTE(65536 - (1000000/u32Baudrate)-1);                  /*16 MHz */
//                RL3    = LOBYTE(65536 - (1000000/u32Baudrate)-1);                        /*16 MHz */

以9600來說  經範例的公式換算後會得到FF96  與手冊上的Ff98不符,如圖片所示:

如果將換算的誤差修正後應該能解決你的問題

楼主:
谢谢pigluffy,我试试

网友:
波特率肯定没有配置正确

网友B:
要针对性修改相关参数。

网友C:
只修改波特率是不行的。

网友D:
积分到手,笑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