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应广单片机,IO输入输出演示

楼主(2019-04-17):
经过一万点折腾,仿真平台搭建好了。谢谢各位大咖支持。
经验:1,建立工程文件需要把芯片型号选好。2,DEMO文件里大部分工程编译可以,但仿真会提示找不到仿真器,其实不是仿真器没连上。是工程问题!3,另外这个5S-I-02B链接上了,开debug窗口,IEC option还是灰色的,要实际运行一次才能变亮。这个引起了我的误解!

回到标题,学习一款单片机及该单片机语言,先从IO的输入输出开始。后期会把应广所有外设跑一遍。争取一周更新一次。各路大师多多指点!

一:建立工程文件,单片机我选的是PMS150,LVD电压选3V,其他默认设置。
二:添加MIN-C的程序:

#include        "extern.h"

static EWORD KeyBounce;     //声明一个变量
//KeyBounce  equ 30*1000    //30ms   仿真器运行时程序好慢,退出仿真后正常(?),为了看效果直接改了很小。

void        FPPA0 (void)
{
        .ADJUST_IC        SYSCLK=IHRC/2                //        SYSCLK=IHRC/2

        //        Insert Initial Code

    KeyBounce  = 2;
    //设定PA.0为输入,PA.3为输出,启用上啦
    pac = 0b11111110;
    pa = 0b00000000;
    paph = 0b00000001;
    $ padier 0b11111001;

    while (1)
    {
        if( pa.0 == 0 )
        {
            if(--KeyBounce==0)   //当做防止抖动吧
                        {
                if( pa.0 == 0 )       //后面是PA.3取反输出
                {
                                        if(pa.3==0)
                                        {
                        pa.3 = 1;
                                                KeyBounce = 2;
                                        }
                                        else
                                        {
                        pa.3 = 0;
                                                KeyBounce = 2;
                                        }
                }
            }
        }
    }
}

三;实际仿真,把PA.0接地,用万用表或示波器测量PA.3会有高低变化的方波输出。这里遗留一个问题:为啥仿真全运行时候单片机运行慢了N倍?你看把延时值从30000改为2了。

四;下周末试PWM,然后整理更新。欢迎交流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