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STM32L151低功耗的问题

楼主:
原理图:

我原理图上有一个指示灯,10个按键,一个蓝牙模块。

为了低功耗模式,用一个MOS管切断蓝牙电源。
现在,在切断蓝牙电源的情况下,进入停机模式。
Stop_Mode();
。。。。。。。。。。。。。。。。。。。。。。
void Stop_Mode(void)
{

        /*进入low power mode*/
        LP_Run_Mode();
        RCC->APB1ENR|=1<<28;     //使能电源时钟

        PWR_VoltageScalingConfig(PWR_VoltageScaling_Range2);//1.5v

        PWR->CR &= ~(3<<0);                //清除PDDS 和LPDSR
        PWR->CR |= 1<<0;                //set LPDSR
        /* Set SLEEPDEEP bit of Cortex System Control Register */
        SCB->SCR |= SCB_SCR_SLEEPDEEP;
        RCC->APB1ENR &= ~(1<<28);     /*关闭电源时钟*/
        __WFI();
        /* Reset SLEEPDEEP bit of Cortex System Control Register */
        SCB->SCR &= (uint32_t)~((uint32_t)SCB_SCR_SLEEPDEEP);
}

测电流,大概360多uA的样子。
是不是功耗有点大?
还有,进入低功耗以后,貌似运行频率降低了。
这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A(2019-04-18):
功耗应该是按照 XXXuA/MHZ来说的!

网友B:
设置的问题?

网友C:
外设没有关掉?

网友D:
代码里没偶看到引脚设置的啊

网友E:
还需要关掉外设

网友F:
关掉蓝牙模块

网友G:
别的代码呢

网友H:
还需要设置io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