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nios数据传输问题

楼主(2019-04-17):
最近在学习nios,想知道nios与外面fpga的数据怎么通过avalon协议传输?我在搭建mcu的时候怎么搭建地址线与数据线?是用i2c slave to avalon-MM master bridge这个核还是直接放PIO?哪位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分配好合适基地址后,连接nios2的data_master上,通过IORW函数写基地址,配对应寄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配好合适基地址后,连接nios2的data_master上,通过IORW函数写基地址,配对应寄存器 ...

我的意思是nios生成的mcu核与外围逻辑电路怎么数据交换,就是在fpga原理图中外面逻辑电路怎么与nios生成的mcu连线,除了clk和reset外还得有数据线吧?我现在想用fpga做脉冲累加计数,然后用nios生成的mcu把数据发送出去~~~现在没搞明白外面的累加数据怎么送到nios生成的mcu中,恳请大神指点,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nios生成的mcu核与外围逻辑电路怎么数据交换,就是在fpga原理图中外面逻辑电路怎么与nios生成 ...

直接连FPGA的PIN脚啊   nios是使用的FPGA的内部资源  类似IP核的使用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连FPGA的PIN脚啊   nios是使用的FPGA的内部资源  类似IP核的使用而已

看来我的表述还是有问题,譬如pll的clock输出与nios的clock输入可以直接通过连线相连接,然后我用verliog写了一个脉冲计数的模块,得到了一组数据AD[15:0],我就想怎么把这组数据送到nios里面去处理,这些都是在altera芯片内部交换,并不涉及到片子的管脚

@zxq6 :搞得不明白,我现在是直接在nios里面放了一个pio口,不知道这样行不行,麻烦大神给我看一下,后面跟图
错了,是avalon总线,axi是xilinx的
有axi总线可以做数据交换的。 就像stm32的并行总线,你去看看应该就能够知道。

网友B:
理论上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