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移植过GD32E230XX,怎么移植的,能大概讲下步骤嘛?

楼主(2019-04-17):
(无正文)

楼主:
我用的是keil 平台

网友A:
你之前用的是GD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之前用的是GD的吗

之前是ST的  想改成GD的

网友B:
如果你用rt thread,最新的代码有GD32E230K-START的BSP

网友A:
官网是有E230C-EVAL板的历程的
你这边可以先下载查看下

网友C:
除了函数名称不同之外,其他基本不用变动,用官方的范例来修改更方便。

网友D:
其实  移植这两高  给人感觉有点麻烦, 如果你原来工程都是STM32, 替换下库即可。 其他应用C代码无关MCU型号。 如果没有原来的工程,则按照lib库或自己喜欢风格 构建工程即可。 我这里有F系列的工程,有需要来取,你只要替换掉 启动文件  库文件   器件选型pack等小事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