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如何用lm358实现为锂电池充电充电

楼主(2019-04-17):
3.7V锂电池充电。充电电压不超过4.2V;恒流充电至4.2V后,转入恒压充电,恒压充电电流降至100mA以内时,停止充电;

楼主:
用5v电源

网友A:
专门的充电IC那么多,为什么要用并不是很合适的358?

网友B:
358加上周边MOS等元件成本比最常用的4054都要贵,何必这么折腾呢

网友C:
会不会是老师布置的作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专门的充电IC那么多,为什么要用并不是很合适的358?

老师布置的作业,就只做一下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358加上周边MOS等元件成本比最常用的4054都要贵,何必这么折腾呢

老师布置的作业只做multisim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是老师布置的作业?

是啊zuo  multisim仿真

网友D:
可以设计个线性充电电路,中间用MOS管控制,通过0.01R的电阻采样电流给358,然后358输出控制MOS管的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设计个线性充电电路,中间用MOS管控制,通过0.01R的电阻采样电流给358,然后358输出控制MOS管的导通 ...

能给做下电路图吗大佬

网友D:
引用 楼主:
能给做下电路图吗大佬

这个就是简单的限流充电电路,不是恒流充电的,电流一直在变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就是简单的限流充电电路,不是恒流充电的,电流一直在变小

也不一定永运放来做,用其他二极管三极管来达到要求就可以

只要实现功能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