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推荐芯片

楼主(2019-04-17):
芯片供电为3.3V,需带AD,LCD驱动。有QFP/SOP封装(脚位最好少于32pin),空载功耗小于50uA。
79F166A可以吗

网友A:
你的产品怎么供电的?

楼主:
电池供电,容量大概为500mA/h。

网友B:
你这个需要使用多久?

楼主:
6个月以上。

网友C:
还有什么特殊要求?

楼主:
考虑到产品可能需要液晶长期点着,所以程序上不能用stop或者睡眠模式

网友D:
啊,那你就需要选择在低频下功耗低一点的芯片

网友E:
管脚小于32pin, 带LCD的不太可能。

楼主:
这么悲剧

网友B:
可以考虑FLASH的79F166A(44pin),spec你可以先看79F166的,79F166A是79F166的低压版本

网友C:
除了脚位不符合Lz要求,166A其他都很符合,而且在stop模式下LCD可以保持点亮

网友F:
stop模式是166A资料里提到的掉电模式么?

网友G:
是的。是的

网友G:
77P1652

网友H:
一般的LCD不刷新不掉电就可以长时间保持显示内容,不需要MCU刷新。

网友I:
或者 79F3252

楼主:
我不做睡眠是考虑还要定时检测电池电压,当然也可以用定时唤醒来做。一旦电压低了后还需要用LED指示灯来提示,要符合所有条件的话做起来有点麻烦。

楼主:
另外LCD屏上的图示在机器工作状态可能需要动态显示,所以做睡眠是没办法的情况下才考虑了。

网友C:
无能为力了。。。

网友E:
不睡眠还想做到50ua很难 只能跑低频 跑32768可以选择79f0819 28pin 带lcd驱动

网友J:
平均电流100ua以下可以满足要求,注意做好外部电路的省电

网友G:
SH79F0819-SOP28,规格书可以到中颖网站下,应该能够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I:
建议参考下SH79F0819试试

网友J:
SH77P1652

试试这个,不错的

网友B:
如果考虑用,那就试试SH77P1652U,我这边有客户用在电池供电的测量工具上。

网友K:
上digikey上用参数筛选一下,很方便的。

低功耗就不应该考虑78、79这类老古董了:圧降大,电源效率高不了。

低功耗应该是开关电源+低圧降LDO这种方案比较合理。

网友L:
深圳市集万讯电子技术有限公司华大半导体 MCU核心代理商,专业MCU推广商,为客户提供华大全系列MCU:
HC32F003C4PA-TSSOP20
HC32F003C4UA-SFN20TR
HC32F005C6UA-SFN20TR
HC32L110C6UA-SFN20TR
HC32L130J8TA-LQ48
HC32L130F8UA-QFN32TR
HC32L136K8TA-LQ64
等大量现货库存,专业、权威、全面技术支持,有效提高您产品开发效率缩短开发周期;

江苏润石科技有限公司
专业模拟器件厂家,代表产品运算放大器(运放)全面兼容Ti、Microchip、圣邦微等品牌;

成都盛芯微科技有限公司

BLE蓝牙专业,代表型号SYD8811、SYD8821全面兼容NORDIC

欢迎来电咨询、索样:

TEL:0755-83764413
QQ: 15296376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