笙泉(Megawin)8051系列产品优势都有哪些

楼主(2019-04-17):
笙泉(Megawin)8051系列产品优势都有哪些

网友A:
ISP SPACE即可在线烧程序.

网友B:
IAP SPACE即在应用中可遍程,可以设置加密,另外就是能把FLASH部分当EEPROM来使用,增长产品本身的使用寿命,相信大家也都知道FLASH的擦写次数大概是20万次而EEPROM的擦写次数是100万次.

网友C:
ESD即抗静电能力达6000V而市面上一般的品牌的抗静电只能达到3000V.

网友D:
抗干扰部分比较强,能防止因电压电流磁场产生的影响或继电器的干扰以及振动带来的影响在我们高强度的抗干扰能力下这些问题都能解决.

楼主:
飘移的浮动空间在4%之内,实际实验室测试结果在2%内.

楼主:
哦,好详细啊

网友E:
同样的IO翻转加延时,你会发现速度比某芯片 1T的要快,不信你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