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的支持情况

楼主(2019-04-17):
TI 的 DSP产品中,对 USB的支持情况是什么样的?

楼主:
我要做一个 USB接口的高速数据采集卡,应该选用什么型号的DSP和 AD芯片?

网友A:
We do have c5509 DSP which support USB。

网友B:
dsp/bios 中的 system clock,是否是用于系统的任务、调度、周期任务的管理?

网友C:
如果不用外部事件,使用 system clock将要占用一个定时器硬件资源,那么这个定时器就不能用于定时、计数等正常。

网友D:
C6000的 BIOS 的工作过程是怎样的?

网友E:
BIOS 是一种实时多任务的操作系统,用户只需编写各项任务的进程,程序
的进程由 BIOS 的管理。

网友A:
TMS320LF2407 的工作电压为 3.3V,DSP 的抗干扰能力能允许多大的电
源毛刺?

网友F:
DSP都可以实现usb通信的。

网友F:
可以使用TMS320C5509A,这个性价比比较高。

网友A:
DSP很多都是支持USB的

网友G:
cmd文件是整个工程编译和连接的的过程控制文件。而gel文件则是在仿真时的配置文件,编译出来的out文件下载到目标版的ram中仿真,自然是需要先对目标版的硬件进行配置!

楼主:
楼主你要用什么芯片?

网友F:
这个是有专门的支持USB功能的DSP的,

网友G:
大部分DSP都是支持usb的。

网友B:
现在的开发板中都是带有usb的demo程序的。

网友C:
DSP产品基本上都支持USB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