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dspic33ep64Bootload程序加入代码保护应用程序无法工作

楼主:
单片机选用dspic33ep64

         Bootload程序不加 GCP  = 0 代码保护时,通过上位机烧录应用程序后,应用程序能正常工作。
         Bootload程序加入 GCP = 1 代码保护时,通过上位机烧录应用程序后,应用程序能不能正常工作。
求大神看看什么问题?

网友A(2019-04-18):
GSS是什么位? 代码保护的只有下图的配置字 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GSS是什么位? 代码保护的只有下图的配置字 位.

谢谢回复,是我写错了。看能不能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是我写错了。看能不能改

使能了代码保护, 就不能擦写了..

怀疑你是使能代码, 通过上位机烧录是失败的,你再看看?

网友B:
enable CP 还是可以擦除和reprogra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能了代码保护, 就不能擦写了..

怀疑你是使能代码, 通过上位机烧录是失败的,你再看看? ...

感谢回复

      代码写保护是关闭的,GWRP == OFF
      代码保护是使能的,   GCP    == ON
这样配置后,BOOTload烧录应用程序就无法正常工作
      代码写保护是关闭的,GWRP == OFF
      代码保护是关闭的,   GCP    == OFF
这样配置后,BOOTload烧录应用程序就可以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

      代码写保护是关闭的,GWRP == OFF

顶上去

网友C:
没详细研究过,路过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