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地平面的电屏蔽作用

楼主(2019-04-17):
我们知道,同轴电缆的外导电层接地后具有屏蔽作用。其实,参考地平面同样具有一定的电屏蔽作用。下面先针对置于参考地平面上的导线给出相关空间电势分析。

楼主:
参考地平面上带电导线所致相关空间电势分析

楼主:
上面给出了相关空间电势的表达式,

下面给出不同“厚度”(至地平面的距离)下的电势(比值)

再看不同横向距离上的电势(比值)

楼主:
差分信号线若其共模电位为零(地电位),那么存在一个等效的“地平面”。下面给出相关空间电势分析。

楼主:
上面给出了差分信号线相关空间电势表达式。

下面给出差分信号线不同间距下的相关空间电势(比值)

再看不同位置上的空间电势(比值)

楼主:
由上述内容可见,导线越接近地平面(或差分线间距越小),相关屏蔽效果越好。当然,距离越远,电场耦合就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