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高阻态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9-04-17):
最近准备画一个TI 2812的最小系统版 想用产生的PWM波去控制电机,我看手册上好像PWM为内部上拉,这样上电时PWM引脚为高电平。后来又发现DS上说初始为高阻态,我想问一下,这个高阻态是什么意思?

网友A:
2812的PWM输出口上电时候的初始状态应该是什么?

网友B:
断点看看寄存器

网友C:
你可以参照一下F28335的设置,将28335的pwm引脚配置为PWM输出.

网友D:
多步调试的看看相关寄存器的吧

网友E:
如果是高阻态的话  就是一种非高非低的状态

网友F:
一般可以设置I/O端口方向的就可以有高阻态:将I/O设置为输入时是高阻;设置为输出时可以输出高电平或低电平.

网友E:
高阻态的是MCU的IO口的以中状态的,跟功耗设置相关系的,,这是我所知道的

网友F:
高阻态就是不能导通。

网友F:
楼主查看一下什么叫高阻态

网友B:
建议 wiki 逻辑三态  上面讲的很详细

网友F:
就是没有信号输出了。

网友C:
Datasheet上面的高阻态就是没有信号。

网友G:
电路的一种输出状态,既不是高电平也不是低电平

网友H:
高阻态再输入下一级电路的话,对下级电路无任何影响

网友I:
别画了吧  2812的没必要做了     选更新的系列型号

网友J:
高阻态是一个数字电路里常见的术语

网友K:
一般有高阻态的端口都用在总线上

网友L:
输出有三种状态,即高电平,低电平,高阻状态。

网友M:
高阻态没有电流

网友N:
高阻态:通常指输出引脚,引脚与内部电路是断开的

网友O:
高阻态是三态门电路的一个特征

网友P:
如果用万用表测的话有可能是高电平也有可能是低电平

网友Q:
从逻辑器件内部电路结构来说,就是其输出电阻很大

网友R:
当三态门处于高祖态时,无论该门的输入如何变化

网友S:
无论是低阻态还是高阻态都是相对来说的

网友N:
不导通,呈高阻状态。

网友J:
如果高阻态再输入下一级电路的话,对下级电路无任何影响

网友M:
低电平时会有电流倒灌

网友K:
一般用于数字电路的三态输出

网友L:
控制逻辑不允许输出高阻状态时,输出被关断

网友S:
高阻态相当于隔断状态(电阻很大,相当于开路)。

网友R:
高阻态,就是不通。

网友Q:
该状态即不是高电平,也不是低电平。

网友P:
随它后面接的东西定。

网友O:
出现高阻态是相当于该电路没有接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