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不知道怎么设置去提高虚拟串口的波特率

楼主(2019-04-17):
使用ST提供的USB固件库写了一个USB虚拟串口程序,但上位机的波特率这有设为9600时才能接受到数据,不过USB虚拟串口号称速度可以上M,不知道怎么设置去提高虚拟串口的波特率!

网友A:
直接修改源码参数就行了,不过上M是几乎不可能的,100K没什么问题

网友B:
软件频率设定就不多说了。主要注意软件效率和FIFO处理。

网友C:
先读懂代码,然后修改相关参数,最高通讯速率跟软件运行的速度和代码的效率有关,Mbps就不要想了,异步串口本身也不支持。

网友D:
软件设定吧

网友E:
这个跟串口驱动有关系吧

网友F:
哪里没改对吧;
9600也太低了

网友G:
2005年左右,选FTDI的芯片,测试 跑过921.6k

网友E:
当然了,你选择的晶振也要靠谱了。

网友H:
固件需要根据PC参数修改对应串口,
如果不做完整的虚拟串口,任意波特率都可以的,下位机通过USB接到了数据直接就自己处理了,并不通过串口一下发,这时PC端是虚拟串口,下位机机USB

网友I:
貌似达不到那么高的速度

网友J:
还没有用过虚拟串口呢

网友K:
保险起见 先设置低了吧

网友L:
我也不知道啊

网友M:
设置寄存器的时候就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