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压电路要怎样设计

楼主(2019-04-17):
我有个问题要请教各位
单片机处理强电压,
在处理前进行分压,要求是一定比值的分压,比如说分压比定为30:1,而实际电压为180V,那么经AD处理的电压就只有6V而且你也可以通过这6V的电压推出实际的电压,这就是定分压比的做用,AD转换后,要与单片机内的参考电压值做比较。
现在主要是这个分压电路要怎样设计,。。。。哪位有好的建义帮帮偶。

网友A:
交流还直流哦?
不怕就电阻分压

网友B:
直流的话使用电阻分压就可以了

楼主:
电阻分压后加运放跟随就可以

网友C:
考虑一下你要分压的电路的驱动能力,选择你的分压电阻,做一级电压跟随,减小输出阻抗.

网友D:
还有就是分压的精度问题.和你要检测的精度有关系.

网友E:
这个分压后送入MCU  还是比较危险的   建议做隔离设计

网友D:
电阻分压。

网友C:
有误差可以通过线性拟合实现。

网友F:
使用电阻进行分压

网友D:
需要改变信号的模拟性吗?

网友G:
要注意分压后电路的驱动能力

网友H:
只有电阻分压才行吧

网友D:
或者使用变压器试试

网友I:
就是电阻分压,这个有什么嘛?

网友J:
电阻分压存在一定的误差,直接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