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用运放做衰减电路好还是用电阻分压好

楼主(2019-04-17):
(无正文)

楼主:
运放衰减只能是反向输出,如何同相衰减呢?

网友A(点评):
谁说只能反向输出。你前面电阻分压衰减,运放+1的放大倍数不就是衰减了吗? 后面采样电路对精度要求不高,输入阻抗高直接电阻分压就可以。

网友B:
输入\输出?

楼主:
输入电压是30V一下。输出0-10V。

网友C:
各有优点吧
电阻当然是最简单. 但是要相同时有极性变换和偏置, 就受限制了
用运放就灵活多了

网友D:
运放也可以同相输出的啊

网友E:
同相输入  不知道这一方法   可不可行

网友F:
我感觉还是需要处理好信号采集端这一块     还有就是信号本身的放大倍数的计算   楼主   选择什么样的放大电路  是难点

楼主:
你能举个例子,算一下吗?

网友G:
衰减器好一些。

网友B:
电阻分压不好用。

网友D:
试试T型网络衰减器吧

网友E:
要确定运放比例,那不还是要电阻?

网友H:
可变电压衰减器

网友I:
衰减电路,就是能将信号的幅度按一定规律减小的电路

网友J:
需要考虑阻抗匹配以及分布参数的影响

网友K:
简单的电阻串联就是一个衰减器

网友:
性能的好坏直接影响测试的准确度和测量仪器的精度

网友L:
率衰减器一般采用电阻元件

网友M:
对衰减器而言,一般不需要进行阻抗变换

网友N:
不管是π型电路,还是T型电路,R2和R3取相同的阻值。

网友O:
当然是用运放好了

网友P:
用运放做衰减电路

网友L:
有两种主要电路形式:π型和T型。

网友H:
电路的前端是可选的带通滤波器组。

网友:
设计一个精密优良的射频
功率衰减器对无线电测量具有重要意义。

网友I:
简单的衰减电路就是个电阻。

网友K:
衰减器是无线电领域常用部件

网友J:
需要对这个衰减电路进行通带内的补偿了

网友P:
在一定的负载能力情况下,其衰减倍数是相当稳定的

网友O:
用电阻分压仅仅是空载测量时能够满足要求

网友N:
衰减器是一种提供衰减的电子元器件

网友M:
输入阻抗和输出阻抗相等,电路呈对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