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d32的软件

楼主(2019-04-17):
刚从st那边过来,请问gd的芯片有没有类似CubeMX之类的软件,你们配置参数都是对着手册改吗?还是有软件?

楼主:
不好意思,在哪里下载,有链接吗?我没找到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在哪里下载,有链接吗?我没找到啊

专业GD代理商,提供各种支持,有需要加Q23103069

网友B:
做完1个工程  弄好基本框架,下次基本继续用,简单修改部分外设就好了。 亲 用哪款MCU

网友C:
我这么没发现GD有CubeMX之类的工具?叫啥名字?有连接吗?

网友D:
目前只支持E230系列的,叫Venus~

网友E(2020-05-25):
有下载连接吗?